想从单片机转Linux,大佬们有什么建议?

楼主:
之前一直接触的是单片机裸机开发,也接触了一些RTOS的项目(刚接触一阵子),但是还是想往Linux方向走,因为可能挣得多且更有挑战;

最近也在学Linux教程,不过不知道学习路线是否合适,想学完Linux的一些常用指令,然后就开始往Linux开发板上走,看的是正点原子的视频教程,目前有一些收获,想问问大佬们都是怎样学习Linux的,吸取一些经验。

PS:收一套正点原子Linux阿尔法开发板+屏幕!!!

网友A:
之前也想过搞linux,奈何年龄大了,也没那么多精力了。要是搞得话,最好做应用层上面的开发,相对于搞驱动、内核简单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也想过搞linux,奈何年龄大了,也没那么多精力了。要是搞得话,最好做应用层上面的开发,相对于搞驱动 ...

应用层指的是APP开发,类似QT开发吗?

网友B:
没啥区别,就是linux框架复杂很多,当一个平台框架开发就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没啥区别,就是linux框架复杂很多,当一个平台框架开发就好了。。

我先学着,以后有啥问题咨询大佬!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先学着,以后有啥问题咨询大佬!

慢慢学,至少拿2年出来计划,可有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慢慢学,至少拿2年出来计划,可有成。

好嘞!

网友D:
单片机转linux ,最开始是直接从应用层开始走(c/cpp 或者c/cpp + tcpip),会慢慢接触一些下层和底层的一些东西(线程,系统时间,文件系统,UART,IO,SPI……),由上至下进行熟悉。因为从单片机过度的,底层的很多东西比较熟悉了,只需要了解它们的使用方法以及在linux存在的原型,接下来怎么学,到这步自己都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转linux ,最开始是直接从应用层开始走(c/cpp 或者c/cpp + tcpip),会慢慢接触一些下层和底层 ...

懂了,那我就朝这方向学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懂了,那我就朝这方向学习吧!

比较快的学习方法是以项目(实际功能/产品)为载体,明确自己需要做啥,实现啥功能,把对linux不熟悉的但是又必须要在项目上使用的,分为一个个小的部分,然后针对性的学习,等大概了解linux的一部分使用方法了,再举一反三,去了解更多的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懂了,那我就朝这方向学习吧!

不晓得这种方式对不对,因为我最开始就是从单片机转linux的,没有人带,也没有系统的学习,全靠自学。就自己拟定了一个项目(linux + Sqlite + json),进行linux的一个无线终端设备的管理网关。除了公司的事,其他的就开始捣鼓这个东西,不懂的就百度,后面才慢慢的搞定它的,后来公司有linux相关项目安排,基本的就可以上手了。(兄弟,加油了,我在自己捣鼓的时候,中间都停掉了几次,后面才慢慢又开始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晓得这种方式对不对,因为我最开始就是从单片机转linux的,没有人带,也没有系统的学习,全靠自学。就 ...

公司目前确实没有Linux需求,也是自己看视频学呢,有时间就学,加油!

网友:
嵌入式Linux,如果没有能人带,自己学效率不高。我自己磨了很久才摸出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