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MEMS防水气压传感器LPS27HHW测评】+基于STM32F411RE的串行通讯

楼主:
常言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对于LPS27HHW气压传感器来讲,要想使其发挥作用,处理完成驱动外,还要解决必备的相关支持,例如要输出传感器的检测结果,就必须有显示器件做支持,

或是使用串行通讯。

对串行通讯来讲,是每个开发板都基本具备,因此就先解决串行通讯问题。

那以哪种开发板为基础呢?

因为从LPS27HHW的例程来看它是基于STM32F411RE开发板的,为便于尽早地实现LPS27HHW的驱动,故以STM32F411RE开发板为测试的基础。

当然,在使用前要先为开发板构建必要的开发环境,由于是选取KEIL为开发工具,因此还为其特地下载和安装了STM32F4xx_DFP.2.14.0的升级包。

这样就有了对STM32F411RE的芯片支持,见图1所示。

图1  实现芯片支持

此外,还为其设置了相应的烧写算法,见图2所示。

图2 选取烧写算法

实现程序通讯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to 100 MHz */
  SystemClock_Config();
  /* Initialize LED2 */
  LED_Init();
  /* Set LED2 Off */
  LED_Off();
  /* Initialize button in EXTI mode */
  UserButton_Init();
  /* Configure USARTx (USART IP configuration and related GPIO initialization) */
  Configure_USART();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Wait for user push button press to start transfer */
    WaitForUserButtonPress();
    /* transfer Tx buffer to PC application */
    BufferTransfer();
  }
}

相关的串行通讯函数为:

void WaitForUserButtonPress(void)
{
  while (ubButtonPress == 0)
  {
  }
  ubSend = 0;
}

void BufferTransfer(void)
{

  /* Send characters one per one, until last char to be sent */
  while (ubSend < sizeof(aStringToSend))
  {
#if (USE_TIMEOUT == 1)
    Timeout = USART_SEND_TIMEOUT_TXE_MS;
#endif /* USE_TIMEOUT */

    /* Wait for TXE flag to be raised */
    while (!LL_USART_IsActiveFlag_TXE(USARTx_INSTANCE))
    {
#if (USE_TIMEOUT == 1)
      /* Check Systick counter flag to decrement the time-out value */
      if (LL_SYSTICK_IsActiveCounterFlag())
      {
        if(Timeout-- == 0)
        {
          /* Time-out occurred. Set LED to blinking mode */
          LED_Blinking(LED_BLINK_SLOW);
        }
      }
#endif /* USE_TIMEOUT */
    }

    /* If last char to be sent, clear TC flag */
    if (ubSend == (sizeof(aStringToSend) - 1))
    {
      LL_USART_ClearFlag_TC(USARTx_INSTANCE);
    }

    /* Write character in Transmit Data register.
       TXE flag is cleared by writing data in DR register */
    LL_USART_TransmitData8(USARTx_INSTANCE, aStringToSend[ubSend++]);
  }

#if (USE_TIMEOUT == 1)
  Timeout = USART_SEND_TIMEOUT_TC_MS;
#endif /* USE_TIMEOUT */

  /* Wait for TC flag to be raised for last char */
  while (!LL_USART_IsActiveFlag_TC(USARTx_INSTANCE))
  {
#if (USE_TIMEOUT == 1)
    /* Check Systick counter flag to decrement the time-out value */
    if (LL_SYSTICK_IsActiveCounterFlag())
    {
      if(Timeout-- == 0)
      {
        /* Time-out occurred. Set LED to blinking mode */
        LED_Blinking(LED_BLINK_SLOW);
      }
    }
#endif /* USE_TIMEOUT */
  }

  ubButtonPress =0;

  /* Turn LED2 On at end of transfer : Tx sequence completed successfully */
  LED_On();
}

经程序的编译 下载,其结果如图3所示。

图3 完成下载

其运行效果如图4所示,有了它就不愁LPS27HHW的结果显示问题了。

图4 运行效果

网友A:
这么快就搞起来了,很期待看看这东西到底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么快就搞起来了,很期待看看这东西到底咋样。

例程有问题编译通不过,可能会影响速度。

网友:
免费评测:ST MEMS防水气压传感器LPS27HHW

汇总贴: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5257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