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输入端电容波形

楼主:
今天测试电源输出纹波,心血来潮测试了一下输入端的波形,用的IC是LM5007,电路和数据手册的推荐电路一样。

发现输入端电容的波形如图所示,之前有测过别的DCDC输入端的波形,印象中是一条直线。

想请教一些各位这个波形是和具体的IC特性有关吗?

网友A:
输入滤波电容的容量不足。

网友B:
估计楼主从输入端电容到前级电源的联接线(包括地线)比较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入滤波电容的容量不足。

谢谢指导。我再并一些电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楼主从输入端电容到前级电源的联接线(包括地线)比较长。

谢谢指导。我再并一些电容试试

网友C:
如第一张图,现在输入端电容是4个4.7uF陶瓷电容并联,效果有很大改善,但是如第二张图,输入电容换位100uf电解,效果又变差,想知道为什么电解电容的效果比陶瓷电容要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第一张图,现在输入端电容是4个4.7uF陶瓷电容并联,效果有很大改善,但是如第二张图,输入电容换位100uf ...

普通电解换为同容值固态电解后效果又有改善,但是还是不如陶瓷电容的效果,很疑惑

网友:
那是因为纹波的频率较高,而铝电解是卷绕工艺的,ESL较大。对付含有较高频率分量的纹波,应该是陶瓷电容加铝电解共同使用。

网友:
铝电解能见到两种,同样容量下(容量一般在数十微法以上)有矮胖型和瘦高型,后者的ESL相对较低,所以在有的电路中能看到用多颗瘦高型铝电解并联的办法来对付频率较高的纹波,十几年前的计算机主板CPU供电部分的滤波就有很多采用这种方法。

网友A:
如果楼主的应用有EMC指标要求,而前级电源线又较长,应该在前级电源线接口附近加磁环,而输入滤波电容用0.1、1uF、100uF的多颗陶瓷、电解电容并联。

网友D:
并联混合使用,铝电解的ESR很高,瓷片电容漏电流小高频性好抗干扰好,可用铝电解或钽电容加小容量瓷片一起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楼主的应用有EMC指标要求,而前级电源线又较长,应该在前级电源线接口附近加磁环,而输入滤波电容用0.1 ...

明白了,谢谢指导.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一开始输入电容选择不当和后面改为多种电容并联时,输出电压的纹波都是差不多的,请问如果输入电容选择不当时会对整体电源有什么危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白了,谢谢指导.现在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一开始输入电容选择不当和后面改为多种电容并联时,输出电压的纹 ...

不会对器件有危害,但在负载变化较大时输出纹波也会增加,而最大的害处是EMC指标会劣化,过标的话会有大麻烦。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并联混合使用,铝电解的ESR很高,瓷片电容漏电流小高频性好抗干扰好,可用铝电解或钽电容加小容量瓷片一起 ...

铝电解主要是ESL较大,对高频特性影响明显。钽电解才是ESR较大,电压波动较大的场合需要并联铝电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铝电解主要是ESL较大,对高频特性影响明显。钽电解才是ESR较大,电压波动较大的场合需要并联铝电解。

谢谢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指导。我再并一些电容试试

需要哪种规格电容 我可以免费提供样品

网友:
挂一下输入的纹波电流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