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L552ZE测评】+模拟I2C驱动DS1307日历模块

楼主:
    LCD显示屏驱动完成之后,便开始驱动DS1307日历模块。这个模块是I2C通讯方式,我利用了驱动LCD的CLK和DIN两个引脚作为模拟I2C的SCL和SDA,因为在我的测试当中,LCD驱动与I2C通讯不会同时进行,完全可以共用引脚。测试时的照片如下:

    在这个日历模块上有两个芯片,分别是DS1307日历芯片和AR24C32EEPROM芯片,首先测试的是驱动DS1307日历芯片。下图为模块的电池面:

    这是日期和时间显示的效果:

    程序是从其他测试项目中移植过来的,代码移植并未花太大的时间,只不过因为模块供电错接在5V电源,造成测试时不接逻辑分析仪时I2C读取不得DS1307模块的数据,只要引脚上接上逻辑分析仪,I2C读写操作就正常的现象,百思不得其解。曾经以为是上拉电阻的问题,添加了上拉电阻也无效果;又怀疑过GPIO设置问题,对照可供选择的设置(见下图)逐个测试也无济于事:

    后来仔细分析,逻辑分析仪接上以后,相当于在引脚与地之间串联了一个电阻,应该是拉低了引脚电压。用万用表检测果不其然,不接逻辑分析仪时SCL的电压大约为3.2V,接上之后降低为3.0V,检测电源电压为5V,不是期望的3.3V,于是更换电源接线至3.3V,模块就正常工作了。

    我在其他测试中曾经试过,无论日历模块接3.3V或者是5V,都能正常工作,也许这个超低功耗的芯片对引脚的电压更敏感吧。

    下图为逻辑分析仪抓取的时序图,时钟控制在100k左右:

    这是读取DS1307数据的时序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感谢分享!

谢谢鼓励!

网友:
ST新品NUCLEO-L552ZE-Q(Cortex-M33)

汇总贴: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52571-1-1.html

网友:
似乎不错,用过类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