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共模抑制比CMRR

楼主:
CMRR(Common Mode Rejection Ratio)共模抑制比。
  在电子学中,差分放大器(或其他装置)的共模抑制比(CMRR)是一个度量,用于量化装置抑制共模信号的能力,即那些同时出现在两个输入端且同相出现的信号。一个理想的差分放大器将有无限的共模抑制比,但这在实践中是无法实现的。当差分信号必须在可能存在较大共模输入(如强电磁干扰(EMI))的情况下放大时,需要高CMRR。例如,在扩声或录音中,音频通过平衡线传输。
  理想情况下,差分放大器差分电压V+和V-,在其两个输入端并产生输出电压Vo=Ad(V+ - V-)。Ad—差分增益
  然而真实差分放大器输出电压为:

  Acm—共模增益,通常远小于差分增益
  CMRR定义为差分增益与共模增益之比,以正分贝为单位

  由于差分增益应超过共模增益,因此这将是正数,越高越好。
  CMRR是一个非常重要参数,因为它表示您的测量中会出现多少共模信号。CMRR的值通常也取决于信号频率,并且必须指定为其功能。
  在降低传输线噪声方面通常很重要。例如,在嘈杂环境中测量热电偶的电阻时,来自环境的噪声在两个输入引线上都显示为偏移,使其成为共模电压信号。测量仪器的CMRR确定应用于偏移或噪声的衰减。

网友:
在差分电路中,共模走的吧直流通道,共模抑制,其实就是 直流变化呈现到交流输出端 的程度,不呈现就最好。

网友:
改变参考系,引入相对运动,就变静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