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PG计量

楼主:
知道工况下的体积如何计算标况下的体积(15摄氏度)?

在网上没有查到膨胀系数

网友A:
你是要计算体膨胀系数吧?

线膨胀系数容易查到。有了线膨胀系数,体膨胀系数很容易计算。

ena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计算体膨胀系数吧? 线膨胀系数容易查到。有了线膨胀系数,体膨胀系数很容易计算。

不是的,我要计算标况下的体积。现在知道的是工况下的体积,但是看计量检定规程上说的显示必须是15摄氏度下的标定体积,但不知道怎么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的,我要计算标况下的体积。现在知道的是工况下的体积,但是看计量检定规程上说的显示必须是15摄氏度 ...

知道工况下的体积,又知道体膨胀系数,用工况下的体积乘以体膨胀系数,再乘以标准温度(摄氏15度)减去工况温度得到的温度差,就是标准温度下的体积。

网友B:
嗯,是的。

看百度上说的,体积膨胀系数是与温度摄氏0度时体积的比值,是不是与标准(15摄氏度)不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是的。 看百度上说的,体积膨胀系数是与温度摄氏0度时体积的比值,是不是与标准(15摄氏度)不符? ...

“体积膨胀系数是与温度摄氏0度时体积的比值”

这个定义是错误的。无论哪种膨胀系数,都是两个值(长度、面积或者体积)之比除以温度变化,即单位温度变化上长度或者面积或者体积的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是的。 看百度上说的,体积膨胀系数是与温度摄氏0度时体积的比值,是不是与标准(15摄氏度)不符? ...

“体积膨胀系数是与温度摄氏0度时体积的比值”

为什么说这个定义是错误的?

按照这个定义,体积膨胀系数(或者线膨胀系数,或者面膨胀系数)是两个量(长度、面积或者体积)的比,是个无量纲的纯数。但实际上线膨胀系数、面膨胀系数、体膨胀系数是两个量之比再除以温度差,其量纲是1/T,其中T表示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