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组排序问题

楼主:
有一个数组uint8_t buf[] = {7,8,9,1,2,3,4,5,6};

不需要判断数组内保存的数值,如果只允许使用一个变量"uint8_t tmp",请问怎么能把buf快速设置成{1,2,3,4,5,6,7,8,9}?

网友A:
冒泡排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冒泡排序?

相当于把123456左移3次,再把789补到6后边,如果再创建一个数组会很方便,不过如果这个数组很长,内存又有限,怎么能对这个数组快速处理就是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冒泡排序?

这个和冒泡还不太一样 ,因为不需要考虑数组内的内容,只是把指定索引后的数据移到最前边,再把这个索引前的数据补到最后边

网友:
能不能这样:定义的时候稍微大一点uint8_t buf[] = {7,8,9,1,2,3,4,5,6,0,0,0};再定义一个指针指向uint8_t *ptr=&buf[3];每次排序只要将789的内容挪到最后面去,这样ptr[]就可以当作排序后的数组使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当于把123456左移3次,再把789补到6后边,如果再创建一个数组会很方便,不过如果这个数组很长,内存又 ...

那不还是和冒泡排序是差不多吗,效率稍低,但是简单占用内存少

网友:
排序算法和数据的特征有关系,你这个数据量太少不太好说是什么特征

基本有序的情况我记得是堆排序最快,记不太清楚了.

网友:
效率问题还得和实际情况结合,比如每一个数据对应磁盘上一个文件,要移动一次文件花费的时间就是很多,这时候尽量减少移动的次数就很重要.

网友:
选择排序慢了点
//冒泡法快点

网友C:
这是某本数据结构书里的一道课后题

第一步:翻转7-9的顺序

第二步:翻转1-6的顺序

第三步:翻转整个数组

网友:
数据中每个数据的位置都要移动,移动的次数最少是buf_len +1次

我能想到通过下边方式移动数据

但是代码怎么写现在还没有思路

网友:
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哈,先拿小本本记下来,说不定就想到好点子了。

网友:
用y= x+4  [0 ,5]  ; y=x-6 [6,9] 来转换下buf[y] 的坐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某本数据结构书里的一道课后题 第一步:翻转7-9的顺序 第二步:翻转1-6的顺序 第三步:翻转整 ...

这种方法能实现,不过需要很多步。

网友:
排序太简单了把, 一般环形有序数组出题都是考二分查找的。

网友:
uint8_t buf[] = {7,8,9,1,2,3,4,5,6};

#define change(src, a, b)   if((a) > (b)){(src) = (a); (a) = (b); (b) = (src);}
void main()
{
  uint8_t tmp;
  change(tmp, buf[0], buf[1]);
  change(tmp, buf[0], buf[2]);
  change(tmp, buf[0], buf[3]);
  change(tmp, buf[0], buf[4]);
  change(tmp, buf[0], buf[5]);
  change(tmp, buf[0], buf[6]);
  change(tmp, buf[0], buf[7]);
  change(tmp, buf[0], buf[8]);

  change(tmp, buf[1], buf[2]);
  change(tmp, buf[1], buf[3]);
  change(tmp, buf[1], buf[4]);
  change(tmp, buf[1], buf[5]);
  change(tmp, buf[1], buf[6]);
  change(tmp, buf[1], buf[7]);
  change(tmp, buf[1], buf[8]);

  change(tmp, buf[2], buf[3]);
  change(tmp, buf[2], buf[4]);
  change(tmp, buf[2], buf[5]);
  change(tmp, buf[2], buf[6]);
  change(tmp, buf[2], buf[7]);
  change(tmp, buf[2], buf[8]);

  change(tmp, buf[3], buf[4]);
  change(tmp, buf[3], buf[5]);
  change(tmp, buf[3], buf[6]);
  change(tmp, buf[3], buf[7]);
  change(tmp, buf[3], buf[8]);

  change(tmp, buf[4], buf[5]);
  change(tmp, buf[4], buf[6]);
  change(tmp, buf[4], buf[7]);
  change(tmp, buf[4], buf[8]);

  change(tmp, buf[5], buf[6]);
  change(tmp, buf[5], buf[7]);
  change(tmp, buf[5], buf[8]);

  change(tmp, buf[6], buf[7]);
  change(tmp, buf[6], buf[8]);

  change(tmp, buf[7], buf[8]);
}

网友:
其实如果考虑大小的话,tmp都可以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