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307E-START】组件界面的驱动显示

楼主:
前一段时间接触到一款投入测评的嵌入式开发的调试工具Micro-Lab,该软件可轻松地在上位机设计出表现形式丰富多样的界面,且通过串行通讯将上位机和下位机有机地联合起来。

在界面制作方面,该软件为用户提供了3类组件,即控制组件、显示组件及图表组件。

其中:

控制组件的作用是将界面上对控制组件的操作,通过串行通讯发送到下位机,以起到控制的作用,如开关的通断、滑动条的拖动及旋钮的转动等。

图表组件的作用,则是绘制曲线波形。

而显示组件的内容最为丰富,它又包含进度球、电池、仪表盘、数码管、温度计等组件,见图1所示。

1 显示组件及使用

在界面设计时,只需将相应的组件拖动到画布中,并可修改所用组件的相应属性值。

我们制作的界面共包括3个组件,其运行效果见图2和图3所示。

2 运行效果

3 接收下位机数据

那下位机,也就是GD32307E是如何进行处理的呢?

它主要是通过串口来发送数据,以控制界面中组件的显示效果。

GD32307E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float x = 0;

    /* configure systick */
    systick_config();
    /* configure EVAL_COM1 */
    gd_eval_com_init(EVAL_COM1);
    while (1)
    {
        //  进度球
        updateCanvas(WATERLEVER, 0, (char *)&x, sizeof(float));
        delay_1ms(500);
        //  电池
        updateCanvas(BATTERY, 0, (char *)&x, sizeof(float));
        delay_1ms(100);
        //  数码管
        updateCanvas(LCDNUMBER, 0, (char *)&x, sizeof(float));
        delay_1ms(1000);
        x++;
        if(x>=100)
        {
              x = 0;
        }
    }
}

其作用是:以一定的时间间隔向上位机发送相应的组件信息,进而刷新相应组件的状态。其中,变量x的值就是驱动3个字节更新的关键。受组件属性的制约,变量x的取值范围被设置在0~100之内。

网友A:
是开源的工具吗?只能运行在PC端

MCU需要调用他们的库函数吗?

updateCanvas(WATERLEVER, 0, (char *)&x, sizeof(float));

updateCanvas(BATTERY, 0, (char *)&x, sizeof(flo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开源的工具吗?只能运行在PC端 MCU需要调用他们的库函数吗? updateCanvas(WATERLEVER, 0, (char * ...

正在测评,符合条件的授权使用。运行在PC上是没问题的,其它平台它没有介绍。

没错,使用时MCU需要调用他们的库函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开源的工具吗?只能运行在PC端 MCU需要调用他们的库函数吗? updateCanvas(WATERLEVER, 0, (char * ...

不过我正在解析它的协议,顺利的话可以用指令的形式来直接使用。

网友B:
感觉这个不错诶,等同于是把电脑当做一个屏幕,然后单片机给电脑发数据,让电脑显示。

网友:
反向操作!刘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这个不错诶,等同于是把电脑当做一个屏幕,然后单片机给电脑发数据,让电脑显示。

是的

网友C:
microlab这个好像有点意思,期待后续分享。

网友C:
是这个吗?

https://gitee.com/fengmeitech/Micro-Lab

网友D:
直接买块串口屏不就达到类似效果了,还省了PC

网友:
引用 网友C:
microlab这个好像有点意思,期待后续分享。

好的,尽量找些有意思来测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直接买块串口屏不就达到类似效果了,还省了PC

用途有别吧,要求也不同,我要是用户没特殊要求也是用串口屏,方便简单,就是费用高些,

但有些人家要求是分布式结构,你也没治,我会使用LABVIEW。但LABVIEW占用系统资源比较大,能有个小体量、易使用的小工具也不失为一种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途有别吧,要求也不同,我要是用户没特殊要求也是用串口屏,方便简单,就是费用高些, 但有些人家要 ...

labview确实体量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这个吗? https://gitee.com/fengmeitech/Micro-Lab

没错!

网友:
 star支持一下,看起来不算复杂。

网友:
引用 网友C:
jinglixixi 发表于 2020-12-27 09:10 没错!  star支持一下,看起来不算复杂。

上手容易且体量小,有些小百科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