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管的放大器

楼主:
这架构,是共哪极,反馈性质为何?

网友:
共射极,分压式 电流串联 直流负反馈。

为甚么是 共射极,这负反馈干吗要 分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 共射极,分压式 电流串联 直流负反馈。 为甚么是 共射极,这负反馈干吗要 分压?!

图中有两个输出端,即C3右端和C2右端。

“是共哪极,反馈性质为何? ” 与从哪个端输出有关。

网友:
电流串联 直流负反馈,反谁的馈,是 Ic,

但是,跟运放不一样, Ic 是三极管自身的参数,不带负载信息,

真正受基极输入讯号控制的,是 Ie,串联负反馈针对的也是 Ie,

┉Ic→Ue→Ube→Ib→Ic→Ue→Ube→Ib→┉,大家有没有发觉,

电流,电压,两种串联负反馈的流程,都是这么一套,不同的,只是切入点,

把三极管的跨导合併回去,就还原为电阻,串联负反馈的平衡,可视为 串联电阻对讯号电压的瓜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hk6108 发表于 2020-12-25 11:22 是 共射极,分压式 电流串联 直流负反馈。 为甚么是 共射极,这负反馈干 ...

这电路,除非把 R2 换成稳压管,否则,直流拓扑永远是 共射极,

串联负反馈共射电路的 运行法则与行为表现,跟 共集(射随器) 如出一辙,

反过来,除非 Rc 大得足以令三极管饱和,否则,Rc 的存在与否 只会改变 射随器的 动态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