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L552ZE测评】+串口通讯测试

楼主:
    最方便测试的应该是虚拟串口,可以不需要另外接USB-TTL模块,直接通过USB下载线进行通讯,可是我折腾了许久也没有成功。根据CubeMX设置界面可以看到连接ST-LINK的引脚应该是PG7和PG8,使用的串口也许是LPUART1:

    从串口调试助手中查找到端口应该是COM12:

    但在调试过程中毫无反应,然后只好使用UART2进行测试,另外通过USB-TTL模块连接电脑(见下图):

    首先测试的是向电脑发送数据,配置好UART2之后,在main.c文件中包含。stdio.h头文件,并添加上重写fputc函数,就可以直接使用printf命令发送数据了。fputc函数如下:

  • int fputc(int c, FILE *stream) //重写fputc函数
  • {
  • HAL_UART_Transmit(&huart2, (unsigned char *)&c, 1, 1000);
  • return 1;
  • }

    我是在主循环中每隔1秒发送一次“Test UART2”字符串(见下图):

    开始我想一步到位,直接使用中断法来接收串口数据,在中断处理函数中接收数据并转发回去,但不知是何原因,一直不成功,好象中断没有使能一样,代码如下:

  • void USART2_IRQHandler(void)
  • {
  • /* USER CODE BEGIN USART2_IRQn 0 */
  • /* USER CODE END USART2_IRQn 0 */
  • HAL_UART_IRQHandler(&huart2);
  • /* USER CODE BEGIN USART2_IRQn 1 */
  • if(__HAL_UART_GET_FLAG(&huart2,UART_FLAG_RXNE))
  • {
  • HAL_UART_Receive(&huart2,aRxBuffer,16,100);
  • aRxID = 16;
  • }
  • //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2,aRxBuffer, 16); //直接使用这些代码也依旧无效
  • // HAL_UART_Transmit(&huart2,aRxBuffer, 16, 100);
  • __HAL_UART_CLEAR_FLAG(&huart2,UART_FLAG_RXNE);
  • // aRxID = 16;
  • /* USER CODE END USART2_IRQn 1 */
  • }

    可在配置时明明已经使能了串口中断:

    反复测试找不出原因,只好回头老老实实地使用轮询法读取串口接收到的数据,在主循环中写如下的代码,每秒发送一次当前的秒数,在接收到串口数据后立即发送回去,并在LCD屏幕上显示接收到的数据:

  • display_time(hour,minute,second);
  • printf("当前时间秒:%d\r\n",second);
  • HAL_UART_Transmit(&huart2,aTxBuffer, 16, 100);
  • } //秒处理结束
  • } //半秒处理结束
  • //处理串口中断接收的数据
  • /* if(aRxID>1){
  • LCD_write_value(0,2,3,0,0,aRxID);
  • aRxID = 0;
  • LCD_write_ASCII(0,3,1,aRxBuffer);
  • }
  • */
  • //轮询处理中断接收的数据
  • if(__HAL_UART_GET_FLAG(&hlpuart1,UART_FLAG_RXNE))
  • {
  • HAL_UART_Receive(&hlpuart1,aRxBuffer,16,100);
  • LCD_write_ASCII(0,4,1,aRxBuffer);
  • printf("\r\n");
  • HAL_UART_Transmit(&hlpuart1,aRxBuffer, 16, 100);
  • }
  • } //主循环结束

    下面是串口助手接收到的数据截图:

    这是串口发送字符串并接收到返回的字符串截图:

    这是LCD屏幕中显示接收到的字符串:

网友A:
原理图上看哪一个uart接在st-link上了,然后可以想通常的串口那样初始化然后使用。不复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上看哪一个uart接在st-link上了,然后可以想通常的串口那样初始化然后使用。不复杂的。

    从电路图上看是PG7和PG8两个引脚连接在了虚拟串口:

    在CubeMX配置图上也可以看出是这两个引脚连接虚拟串口:

    从生成的代码可以查到虚拟串口使用的是LPUART1串口:

     但我在下列测试代码中用&hlpuart1替换&huart2,串口助手中毫无反应。

      if(__HAL_UART_GET_FLAG(&huart2,UART_FLAG_RXNE))
      {
          HAL_UART_Receive(&huart2,aRxBuffer,16,100);
          LCD_write_ASCII(0,4,1,aRxBuffer);
          printf("\r\n");
          HAL_UART_Transmit(&huart2,aRxBuffer, 16, 100);
      }

网友:
ST新品NUCLEO-L552ZE-Q(Cortex-M33)

汇总贴: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52571-1-1.html

网友:
你确认一下stlink的vp com口是哪个com。按道理这个虚拟串口,单片机直接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