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把allegro改成大光标之后,光标不显示出来?

楼主:
在设置为大光标之后,没有显示光标,只是在按住鼠标滚轮拖动的时候出现大光标。

网友:
如果不勾选 infinite_cursor_bug_nt则大光标会显示出来但是会出现残影。

网友:
bug?

不像,是哪里设置有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是哪里设置的问题吗?

网友:
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