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L452RE测评】+2.2寸TFT显示屏的驱动显示

楼主:
前文介绍了以STM32L452RE来驱动OLED屏,但它的屏幕比较小,这次就用它来驱动2.2TFT显示屏。

鉴于STM32L452RE开发板配有Arduino接口,因此就直接利用它来连接TFT显示屏,该显示屏与MCU的连接关系为:

CS ---PA5

RST--- PA6

D/C---PA7

SDI--- PB6

SCK---PC7

LED--- PA9

输出高低电平的语句定义为:

#define LCD_CS_High()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5,GPIO_PIN_SET)   // PA5

#define LCD_CS_Low()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5,GPIO_PIN_RESET)

#define LCD_REST_High()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6,GPIO_PIN_SET)    // PA6

#define LCD_REST_Low()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6,GPIO_PIN_RESET)

#define LCD_DC_High()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7,GPIO_PIN_SET)    // PA7

#define LCD_DC_Low()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7,GPIO_PIN_RESET)

#define LCD_SDI_High()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6,GPIO_PIN_SET)   // PB6

#define LCD_SDI_Low()       HAL_GPIO_WritePin(GPIOB,GPIO_PIN_6,GPIO_PIN_RESET)

#define LCD_SCK_High()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7,GPIO_PIN_SET)   // PC7

#define LCD_SCK_Low()             HAL_GPIO_WritePin(GPIOC,GPIO_PIN_7,GPIO_PIN_RESET)

#define LCD_LED_High()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9,GPIO_PIN_SET)     // PA9

引脚输出功能的配置函数为:

void APP_TFT_init(void)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5;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6;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7;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9;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__HAL_RCC_GPIOB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6;
    HAL_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
    __HAL_RCC_GPIOC_CLK_ENABLE();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7;
    HAL_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
    LCD_LED_High();
}

实现图片显示的函数为:

void show_pic(const unsigned char *p)
{
        int i,j;
        unsigned char picH,picL;
        Address_set(0,0,LCD_W-1,LCD_H-1);
        for(i=0;i<240;i++)
        {
           for(j=0;j<320;j++)
           {
               picH=*p++;
               picL=*p++;
               LCD_WR_DATA8(picH);
               LCD_WR_DATA8(picL);
           }
        }
}

实现显示效果的主程序为:

int main(void)
{
    HAL_Init();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to 80 MHz */
    SystemClock_Config();
    APP_TFT_init();
    LCD_Init();
    //LCD_Clear(WHITE);
    show_pic(gImage_a);
    while (1);
}

经程序的编译下载,其显示效果如图所示。

显示效果

如果2.2TFT显示屏还显小的话,后面咱再上个2.8寸触摸屏。

网友A:
美女可以,就是分辨率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美女可以,就是分辨率不行。

你心目中最基本的分辨率是个啥标准呀?

网友B:
我觉得这个屏幕更适合我。哈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这个屏幕更适合我。哈哈!

是,这块屏能直接插到Arduino接口来用,省去了连线比较方便。2.8寸的触摸屏就不行了,部分引脚没法直接插到插排中,就只能连线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是,这块屏能直接插到Arduino接口来用,省去了连线比较方便。2.8寸的触摸屏就不行了,部分引脚没法直接插 ...

SOGA,那我得有一个这样的屏幕,应该现在很多开发板都拥有Arduino的接口。

网友:
引用 网友B:
SOGA,那我得有一个这样的屏幕,应该现在很多开发板都拥有Arduino的接口。

没错,是这样。

网友:
ST NUCLEO-L452RE测评

汇总贴: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51850-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