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提供一下 整个 PCB 板 制作过程 和 贴片元件 贴片过程 动画 谢谢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huo_hu   @qwqwqw2088   @wsmysyn   @freebsder   @w494143467   参与回复

请帮忙提供一下   整个 PCB 板 制作过程  和  贴片元件 贴片过程   动画  谢谢

网友:
PCB 板 制作过程是制板公司的工厂生产过程吧

网友A:
贴片元件 贴片过程,是焊接么

smt贴片机生产视频,这个是机器贴片,焊接需要回流焊,都是设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贴片元件 贴片过程,是焊接么 smt贴片机生产视频,这个是机器贴片,焊接需要回流焊,都是设备   ...

好的,那给个PCB板的制造过程 的动画 吧

网友C:
这要求就有点过分了 自己花时间百度下就能搜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要求就有点过分了 自己花时间百度下就能搜到的吧

非常感谢。动画有很多,但大多都没有用呀,我的意思是能给个大侠们看过的,非常有代表性的动画  的链接

网友:
看看嘉立创的操作步骤估计应该可以满足你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那给个PCB板的制造过程 的动画 吧

好的,不是动画,是个视频

一块PCB板的生产过程

网友:
下面的是一个动画

动画演示集成电路制造过程

网友:
去搜索生产过程的视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