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CB板上 露出来的 焊接的地方 者是白色的,这些地方 不是 铜吗,为什么是白的

楼主:
请问:为什么PCB板上 露出来的 焊接的地方  者是白色的,这些地方 不是 铜吗,为什么是白的。如下图所示

网友:
“为什么PCB板上 露出来的 焊接的地方  者是白色的”

这些地方电路板厂已经为使用者在铜箔上镀了锡,以便焊接。

网友:
镀锡处理了

网友:
如果是使用了沉金工艺,就是金色了。

网友:
这个问题应该是设计者提的制作需求

印制板加工说明

网友:
让走线裸露,可以上锡,称为开窗,

开窗就是去掉导线上的油漆层,可增加铜箔厚度堆锡、可方便过大电流、可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