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 线路板上的小贴片元件如何取下来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huo_hu   @qwqwqw2088   @wsmysyn   @freebsder   @w494143467   参与回复

请问一下   线路板上的小贴片元件如何取下来,如下图所示,这些小器件两边的焊锡用了吸锡器还是吸不干净,用电烙铁两边又不能同时加热,请问如何取下来

网友A:
说明焊接技能不行啊

用烙铁加锡+镊子取哦,操作速度要稍微快些

吸锡器小心把焊盘吸掉就有点小麻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明焊接技能不行啊 用烙铁加锡+镊子取哦,操作速度要稍微快些 吸锡器小心把焊盘吸掉就有点小麻烦了 ...

非常感谢,但是这个贴片电容不小,两边的锡不能同时加热,所以用镊子也没有用。

网友:
我的方法是,电烙铁热度高一点,先把一端加热,然后用力一下强制翘起来,不过电容容易被弄坏。

网友:
有焊台预先加热一下 然后用刀口烙铁 散热面积大  需要辅助加热一下

网友:
解决了,两个电烙铁同时用。哈哈

网友:
热风枪侍候。

网友:
烙铁就行,关键是熟练。

网友:
两端同时加热,对手艺有一点点的要求,关键在于速度。尺寸太大或有明显的风,可以用两只烙铁或专用的焊头,还可以用热风机。不过,绝大多数情况下,一只烙铁就能解决问题,会不会只差在练习的程度。

网友:
用那种刀头的烙铁横过来一下就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