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579M-R1】小试牛刀之ADC遇到的问题

楼主:
感觉最近的进度有些慢了,近期应该加速了。最近疫情可能有些严重了,愿各位朋友都保护好自己,注意身体。

今天抽些时间把当时要做的项目分解一下,就搞了段ADC采样的代码,也是从例程里扒出来的。使用定时器,1秒采样20次。

部分代码如下:

void TMR0_IRQHandler( void )        // TMR0 定时中断
{
	UINT8 i;
    signed short  RoughCalib_Value = 0;		// ADC粗调偏差值

    if( TMR0_GetITFlag( TMR0_3_IT_CYC_END ) )
    {
        TMR0_ClearITFlag( TMR0_3_IT_CYC_END );      // 清除中断标志
				/* 单通道采样:选择adc通道9做采样,对应 PA0引脚, 带数据校准功能 */
				PRINT( "\n2.Single channel sampling...\n");
				GPIOA_ModeCfg(GPIO_Pin_0, GPIO_ModeIN_Floating);
				ADC_ExtSingleChSampInit( SampleFreq_4, ADC_PGA_0 );
				ADC_ChannelCfg( 9 );
				for(i=0; i<20; i++)
				{
						abcBuff[i] = ADC_ExcutSingleConver() + RoughCalib_Value;      // 连续采样20次
						ADC_DataCalib_Fine( &abcBuff[i], ADC_PGA_0 );
				}
				for(i=0; i<20; i++)
				{
						PRINT("%d ", abcBuff[i]);
				}PRINT("\n");

    }
}

代码可以正常运行,不过采样有误差。比如我接 3.3V的电源,采样得到的数据是4045.

接GND的时候理论上是0,不过实际是54。

不知道这块应该怎么解决,是不是我操作的问题,还是硬件的参考电压或者模拟部分有问题。今天就困扰我一下吧。暂时还没有找到问题。

网友A:
看看手册,ADC有没有校准功能

网友B:
是不是需要公式转换?这应该是10位ADC吧?

网友C:
应该是0才对,我用过不少片子,没有印象接GND不是0,至少接近0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手册,ADC有没有校准功能

有校准,不过应该不是这个问题,我去问了网上的技术支持,我今晚回去试试,说需要将PA5悬空,并且巴拉巴拉的我给忘记了,哈哈哈哈,不过我回家看看记录就记得了,后续补贴,把问题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0才对,我用过不少片子,没有印象接GND不是0,至少接近0

是的,按理来说是0 实际并不是 感觉是我没操作好吧,我今晚回去尝试着按网上技术支持的方法改改

网友:
用STM32生成一个最小ADC例程测测看CH579M-R1的3.3和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需要公式转换?这应该是10位ADC吧?

手册写是12位的ADC,不过问题解决了 ,是我自己搞错了

网友D:
经过技术人员的指点,是我自己失误导致出现了这个尴尬的事情,最后,把增益调整一下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手册,ADC有没有校准功能

是我自己搞错了,使用了校准,还多算了一次增益,去掉之后完全正常,感谢您的提示。

网友:
引用 网友D:
w494143467 发表于 2020-12-28 09:28 是不是需要公式转换?这应该是10位ADC吧? 手册写是12位的ADC ...

哈哈我也算错了,确实是12位的ADC。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经过技术人员的指点,是我自己失误导致出现了这个尴尬的事情,最后,把增益调整一下就好。

具体讲讲吧,我还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