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 Pro v8.11 SP0

楼主:
网上看到的,不知道有没有闪退问题。

百度网盘

网友:
回复看看,

8.11这个是新版本

网友:
(以下说明转自风标网站)

8.11  SP0版本的部分升级如下:

  • 发布了针对高级入门学习的新指南
  • ILI9341模型修复了GetMemoryAddress()用于正确的显示方向
  • TEXAS库增加了以下运算放大器:
    TLV2370D,TLV2370P,TLV2370DBV,
    TLV2371D,TLV2371P,TLV2371DBV,
    TLV2372D,TLV2372P,
    TLV2373D,TLV2373P,TLV2373DGS,
    TLV2374D,TLV2374N,TLV2374PW.
  • AD592 低成本,精密IC温度传感器
  • WCS1500霍尔效应基本线性电流传感器
  • MIC5219系列500 mA 峰值输出 LDO 稳压器:
    MIC5219-2.5YM5 (2.5V), MIC5219-2.6YM5 (2.6V), MIC5219-2.7YM5 (2.7V), MIC5219-2.8YM5 (2.8V), MIC5219-2.85YM5 (2.85V), MIC5219-2.9YM5 (2.9V), MIC5219-3.0YM5 (3.0V), MIC5219-3.1YM5 (3.1V), MIC5219-3.3YM5 (3.3V), MIC5219-3.6YM5 (3.6V), MIC5219-5.0YM5 (5.0V), MIC5219YM5 (Adjustable)
  • H11AA1光耦,光耦晶体管输出,交流输入,带底座连接
  • ACS773 系列3.3V 操作“高精度、基于霍尔效应、200 kHz 带宽、带 100μΩ电流导体的电隔离电流传感器 IC”:
    ACS773LCB-050B, ACS773LCB-100B, ACS773KCB-150B, ACS773ECB-200B bidirectional devices.
    ACS773ECB-250U unidirectional device.
  • SCR可控硅整流器:
    C106B – VDRM=200V
    C106D – VDRM=400V
    C106M – VDRM=600V
  • 双高性能、高保真音频运算放大器:
    LME49720, LME49721.
  • 低功耗,低漂移,+2.5V/+5V/+10V精密电压基准:
    MAX873A, MAX873B – 2.5V
    MAX875A, MAX875B – 5.0V
    MAX876A, MAX876B – 10.0V
  • Analog Devices运算放大器3.1 nV/√Hz,1 mA,180 MHz,轨对轨输入/输出放大器:
    ADA4807-1ARJZ (Single),
    ADA4807-2ARMZ (Dual),
    ADA4807-4AURZ (Quad)
  • NAU7802用于桥式传感器的24位双通道ADC
  • 基于SSD1306的单色OLED图形显示器,内置I2C接口:
    OLED12832I2C (128×32 pixels) & OLED12864I2C (128×64 pixels).

网友A:
收藏一个,有时候还真用得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收藏一个,有时候还真用得着。

做简单的模拟还是很方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简单的模拟还是很方便的。

是的,前段时间弄了个f103的仿真,晶振电源都可以不用管,直接拉IO出来就行,cubemx代码也可以直接上,挺方便。

网友:
很难破解吧

网友:
新版本,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