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阻测试仪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楼主:
  直流电阻测试仪是侧向变压器绕组以及大功率电感设备直流电阻的理想设备。在实际应用中,也有用户反映设备在使用过程中会出现故障。下面为大家详细讲解直流电阻测试仪厂出现的三个问题及解决方法。

  一、直流电阻测试仪一开机就烧保险。

  开机烧保险情况需要分两种情况:5A~10A的直阻仪出现这种情况,一般来说是高压将内置变压器烧坏,致使仪器无法正常使用;电流在20A以上的直阻仪出现这种情况,通常是开关电源有问题。出现烧保险的情况,只需及时更换变压器或者开关电源即可正常使用。在进行设备维修时,必须有专业工程师对设备进行拆卸,如果现场不具备维修条件,则需返厂维修。

  二、使用直流电阻测试仪,但是测不出来电阻值。

  出现测不出值的现象一般有两种原因:1.开关电源坏了,无电流输出;2.设定值超出设备量程,程序无法识别指令。如果是电源损坏,更换电源即可。如果是超量程,重新启动仪器,选择范围内的电阻或电流进行测量即可。

  三、直流电阻测试仪试验过程中出现花屏。

  直阻仪出现花屏极有可能是内部排线接触不良。关机检查排线是否松动,加固排线即可解决问题。还有一种可能是由于电磁干扰导致屏幕显示异常。如果是这个原因,只需联系厂家,增加一个滤波电容即可。除了设备本身的质量问题之外,不合理的操作方法和贮存方式也会造成设备损坏。在使用过程中,不能用高温东西接触LED屏,测试前需检查输入接口夹具是否正常。另外,保持设备干燥清洁也是延长使用寿命的有效法方法。另外,对于检测设备精准测量的特殊要求,好每年对设备进行校正一次,确保测量值的准确性和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