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性价比ADC评估板,EVAL-AD7606C-18

楼主:
EVAL-AD7606C-18是一款性价比很高的ADC评估板,官网报价65美元。

AD7606C-18是ADI推出的一款188通道1MSPS同步采样ADC,AD7606是之前的版本16位800KSPS,还有一款AD7608 18位200KSPS,TI有一款和它pin2pin的芯片是ADS8598H,其它参数都一样采样率却达到500K。

这回ADI又新推出了这款AD7606C-18和对应的评估板EVAL-AD7606C-18。

内部集成ADC缓冲器,输入阻抗1MΩ,通过内部PGA可设置下边这些电压输入范围。

板子看起来非常漂亮,模拟输入除了使用8个SMB接口外还提供了3.81mm的接线端子。

数字输出底部有和ADI采样板连接的接口,同时还有2个双排2.54接口,可以非常方便的和单片机或FPGA连接。

EVAL-AD7606C Evaluation Board - Top View

网友A:
采集速率确实快了不少。

之前使用了一款ADI的AD7608,上电一段时间开始读取数据,数据总是有一段由65535逐渐趋于真实值的过程。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采集速率确实快了不少。 之前使用了一款ADI的AD7608,上电一段时间开始读取数据,数据总是有一段由65535 ...

采集的什么信号?

网友A:
光电转换后的电压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电转换后的电压值

正常ADC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具体还得看你的电路吧。

网友:
这是7689的外围原理图,实际使用中我使用的是内部4.096V的参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