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0.7V升7V的EE8变压器的绕法等参数

楼主:
请问0.7V升7V的EE8变压器的绕法等参数,越详细越好。谢谢!

网友A:
是抄板么?如果是抄板,把变压器拆开,看看绕向、数数匝数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抄板么?如果是抄板,把变压器拆开,看看绕向、数数匝数就知道了。

不是抄板

网友B:
做个案子,需要将0.7V 升压到7V,用EE8(EE12以下都可以)的铁芯,匝数1:10, 四个脚(两进两出),输出功率3-5W都可以,请问用多粗的钱?怎么绕?绕多少圈? 要注意一些什么? 怎么计算?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做个案子,需要将0.7V 升压到7V,用EE8(EE12以下都可以)的铁芯,匝数1:10, 四个脚(两进两出),输出功 ...

“做个案子,需要将0.7V 升压到7V,用EE8(EE12以下都可以)的铁芯,匝数1:10, 四个脚(两进两出),输出功率3-5W都可以,请问用多粗的钱?怎么绕?绕多少圈? 要注意一些什么? 怎么计算?”

先要确定电路,才可以设计变压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做个案子,需要将0.7V 升压到7V,用EE8(EE12以下都可以)的铁芯,匝数1:10, 四个脚(两进两出 ...

电路确定了,7V经整流后得到5V左右直流给单片机供电,单片机电路有3-5W足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确定了,7V经整流后得到5V左右直流给单片机供电,单片机电路有3-5W足够了

“电路确定了,7V经整流后得到5V左右直流给单片机供电,单片机电路有3-5W足够了”

这就叫 “电路确定了” ?该电路是什么拓扑(正激、反激),是否自振荡……都不知道。

另外,输入只有0.7V,相当怪异。这么低的电压,不过是一个PN结压降,要让开关电源工作,不大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确定了,7V经整流后得到5V左右直流给单片机供电,单片机电路有3-5W足够了

0.7V直流输入,输出为一个单片机系统(暂且功率定为5W),估计你只能用单端反激,而且只能是自激电路。

网友B:
0.7V输入是交流,7V输出也是交流,7V交流输出,经整流后得到5V左右的直流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0.7V输入是交流,7V输出也是交流,7V交流输出,经整流后得到5V左右的直流给单片机供电。

“0.7V输入是交流,7V输出也是交流,7V交流输出,经整流后得到5V左右的直流给单片机供电。”

要想确定变压器各项参数,至少还需要知道你那个交流的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A:
“0.7V输入是交流,7V输出也是交流,7V交流输出,经整流后得到5V左右的直流给单片机供电。” ...

 50Hz

网友:
工频50Hz,还要输出5W功率,你那个EE8铁芯绝对做不到。

网友:
50KHz EE8

网友A:
50kHz和50Hz,相差1000倍。这本《电子变压器设计手册》可能对你有些用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50kHz和50Hz,相差1000倍。这本《电子变压器设计手册》可能对你有些用处。

谢谢!50K EE10应该可以达到3W 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50K EE10应该可以达到3W 吧

【50K EE10应该可以达到3W 吧】

绕得紧凑的话,估计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50K EE10应该可以达到3W 吧

你拆一个手机充电器看看,那里面的变压器大小应该和你要求的5W整流输出变压器差不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拆一个手机充电器看看,那里面的变压器大小应该和你要求的5W整流输出变压器差不多。

不知道怎么绕?绕多少圈?初级次级分别用多粗的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怎么绕?绕多少圈?初级次级分别用多粗的线?

网上下了个计算工具,但不全,没有线径,还要什么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及电感量什么的,不太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下了个计算工具,但不全,没有线径,还要什么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及电感量什么的,不太明白。

【还要什么三极管的放大倍数及电感量什么的】

猜测你下载的是自激变换器变压器的计算工具。

网友:
ADI 中国30周年,与你一起走过的那些精彩瞬间!
即日起-4月30日,阅读资料,您可以参与ADI真爱粉大考验,同时为ADI中国30周年送上祝福!我们将从参与者中随机抽取精美礼品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