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线圈参数问题求助

楼主:
目前我们想做一个钳形的接地测量板卡,现在线圈的制作有问题,万能的网友有什么资料或者能给指导一下吗

网友A:
“目前我们想做一个钳形的接地测量板卡,现在线圈的制作有问题”

总要把你们的问题说出来吧?不说什么问题,如何 “指导一下”?

网友B:
接地电阻测量范围
误差想控制多少
钳口尺寸大小

网友C:
你这个问题确实有点为难老师些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目前我们想做一个钳形的接地测量板卡,现在线圈的制作有问题” 总要把你们的问题说出来吧? ...

确实问题没有描述清楚,我们现在查了资料,原理是有一个激励线圈和感应线圈,被测线路穿过这两个线圈。在激励线圈上加上e0的电压,在感应线圈上会产生电流i2,i2的大小和两线圈的圈数有关系,i2=[1/(Nt*Nr)]*(e0/Rx)。我想知道两点,一是在这个公式中,如果测量出e0和i2,那么Rx便可计算出来,在这个过程中线圈电感量、磁芯介质在扮演什么角色?我该怎么选择和确定?二是同为线圈,为什么在感应线圈中得到的会是电流而不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问题确实有点为难老师些了

对不起,我确实没有描述清楚。

确实问题没有描述清楚,我们现在查了资料,原理是有一个激励线圈和感应线圈,被测线路穿过这两个线圈。在激励线圈上加上e0的电压,在感应线圈上会产生电流i2,i2的大小和两线圈的圈数有关系,i2=[1/(Nt*Nr)]*(e0/Rx)。我想知道两点,一是在这个公式中,如果测量出e0和i2,那么Rx便可计算出来,在这个过程中线圈电感量、磁芯介质在扮演什么角色?我该怎么选择和确定?二是同为线圈,为什么在感应线圈中得到的会是电流而不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接地电阻测量范围 误差想控制多少 钳口尺寸大小

测量范围为0.01欧姆-1000欧姆,我们查了资料,原理应该是知道了,但是还是想知道具体做的时候,线圈应该怎么绕,磁芯材料、磁芯截面积、线圈电感量都怎么确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确实问题没有描述清楚,我们现在查了资料,原理是有一个激励线圈和感应线圈,被测线路穿过这两个线圈。在 ...

Nt和Nr,这是两个变压器(工程上往往称为互感器)。

Nt初级绕组施加电压eo,次级获得一个较低的电压e1。e1作用于Rx和导线电阻构成的环路,产生电流i1。i1在Nr铁芯中产生交变磁通,交变磁通在Nr的次级产生电流i2。所以Nt被称为电压互感器(其结构可能与Nr相同),而Nr被称为电流互感器。其实Nt和Nr工作原理是完全相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问题没有描述清楚,我们现在查了资料,原理是有一个激励线圈和感应线圈,被测线路穿过这两个线圈。在 ...

Nt次级只有1匝,所以产生的电压e1只能是很小的数值(e1大了,铁芯会进入饱和状态,e1和eo不再具有比例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问题没有描述清楚,我们现在查了资料,原理是有一个激励线圈和感应线圈,被测线路穿过这两个线圈。在 ...

Nr初级也只有1匝,所以Nr初级这1匝上的电压也很小。这1匝上的电压取决于次级串联的电阻(图中未画出)。Nr无论初级还是次级两端的电压也必定很小,稍大就会使铁芯进入饱和,初级电流和次级电流失去比例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问题没有描述清楚,我们现在查了资料,原理是有一个激励线圈和感应线圈,被测线路穿过这两个线圈。在 ...

磁芯介质的作用,当然是使磁路导磁率较大,磁通集中在磁芯中,使初级次级实现紧耦合。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问题没有描述清楚,我们现在查了资料,原理是有一个激励线圈和感应线圈,被测线路穿过这两个线圈。在 ...

“我想知道两点……”,要理解这两点,看 “电路” (或者电工学、电路分析……)教材中耦合电感有关章节。例如邱关源《电路》第5版,第十章 “含有耦合电感的电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Nt和Nr,这是两个变压器(工程上往往称为互感器)。 Nt初级绕组施加电压eo,次级获得一个较低的电压e1。 ...

谢谢答复,那么在制作过程中,线圈的匝数可根据测量电路作出计算,但是他的磁芯介质、磁芯面积以及线圈电感量怎么确定呢?这些和e0以及i2有什么关系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谢谢答复,那么在制作过程中,线圈的匝数可根据测量电路作出计算,但是他的磁芯介质、磁芯面积以及线圈电 ...

作为变压器,一般不必考虑电感量。绕组的电感量只要足够大(不会使测量产生太大误差)就可以。

至于磁芯,要看你的工作频率。低频率可以使用硅钢片,高频率使用铁氧体或者铁粉芯。这两种材料比较便宜,且容易获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答复,那么在制作过程中,线圈的匝数可根据测量电路作出计算,但是他的磁芯介质、磁芯面积以及线圈电 ...

铁芯面积,与你所要求的电压有关。匝数已经限定为1匝,那么铁芯不饱和时这1匝两端最大电压与铁芯截面积成正比(假定频率固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谢谢答复,那么在制作过程中,线圈的匝数可根据测量电路作出计算,但是他的磁芯介质、磁芯面积以及线圈电 ...

电流i2,同样与铁芯截面积有关。你实际上是测量i2通过一个电阻在电阻两端产生的电压,而这个电压前面已经说过,最大值受铁芯不饱和的限制。铁芯截面积大,i2经电阻产生的电压就可以大些。实际应用中,往往使用运放构成电流电压变换电路,其输入电阻几乎为零,那么Nr的铁芯截面积就可以比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作为变压器,一般不必考虑电感量。绕组的电感量只要足够大(不会使测量产生太大误差)就可以。 至于磁芯 ...

十分感谢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流i2,同样与铁芯截面积有关。你实际上是测量i2通过一个电阻在电阻两端产生的电压,而这个电压前面已经 ...

我们做了一个简易的实验来验证这个问题,如图所示

我们使用铁氧体磁环做了一个实验,在左边的磁环上使用信号发生器加入交流激励,通过中间的黄色负载线圈然后测量右边磁环的电流。左右两个磁环的匝数都是15,且右边磁环将电流表串入电路,不接任何电阻短路线圈。用示波器测量激励线圈和中间负载线圈的波形,符合15:1的比例,但是感应线圈里面测量不到任何的电流,使用示波器查看感应线圈的电压信号,发现电压信号和施加在激励线圈的信号是一样的,感觉左边的线圈和右边的线圈都是变压器,而没有电流互感器,是我的电路接错了吗?还是电流互感器还有其他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maychang 发表于 2020-12-30 10:48 电流i2,同样与铁芯截面积有关。你实际上是测量i2通过一个电阻在电阻 ...

别看你打了5行字,缺少的内容可太多了。

【在左边的磁环上使用信号发生器加入交流激励,通过中间的黄色负载线圈然后测量右边磁环的电流。左右两个磁环的匝数都是15,且右边磁环将电流表串入电路,不接任何电阻短路线圈。】

信号发生器输出的信号,频率多少?幅度(电压)多大?

“电流表串入电路”,想必是图中两根红色线联接到电流表。电流表是交流电流档么?量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