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avity:AS7341测评】+买了些彩纸测试

楼主:
有了传感器小板,没有对应的颜色也没法测试,索性买了几种彩纸测试吧

拍照后发现黄色的纸几乎变成了白色了,所以,在旁边又放了一张白色纸做对比,可以看出有点差别,看看这个模块怎么样吧,能否识别出这个差别来。

下边就一个颜色一个颜色的对比下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白色纸(普通A4纸)

F1(405-425nm):1
F2(435-455nm):10
F3(470-490nm):9
F4(505-525nm):11
F5(545-565nm):13
F6(580-600nm):14
F7(620-640nm):13
F8(670-690nm):8
Clear:42
NIR:4
F1(405-425nm):1
F2(435-455nm):11
F3(470-490nm):10
F4(505-525nm):11
F5(545-565nm):14
F6(580-600nm):15
F7(620-640nm):14
F8(670-690nm):8
Clear:43
NIR:4
F1(405-425nm):1
F2(435-455nm):10
F3(470-490nm):10
F4(505-525nm):11
F5(545-565nm):14
F6(580-600nm):15
F7(620-640nm):14
F8(670-690nm):8
Clear:43
NIR:4
F1(405-425nm):1
F2(435-455nm):11
F3(470-490nm):10
F4(505-525nm):11
F5(545-565nm):14
F6(580-600nm):15
F7(620-640nm):14
F8(670-690nm):8
Clear:43
NIR:4
F1(405-425nm):1
F2(435-455nm):11
F3(470-490nm):10
F4(505-525nm):11
F5(545-565nm):15
F6(580-600nm):16
F7(620-640nm):14
F8(670-690nm):9
Clear:44
NIR:4
F1(405-425nm):1
F2(435-455nm):11
F3(470-490nm):10
F4(505-525nm):11
F5(545-565nm):15
F6(580-600nm):15
F7(620-640nm):14
F8(670-690nm):9
Clear:43
NIR:4
F1(405-425nm):2
F2(435-455nm):11
F3(470-490nm):11
F4(505-525nm):12
F5(545-565nm):15
F6(580-600nm):16
F7(620-640nm):14
F8(670-690nm):9
Clear:44
NIR:4

网友:
浅黄色的纸,红圈的纸张,测试结果如下,通过结果分析,F6黄色

F1(405-425nm):1
F2(435-455nm):7
F3(470-490nm):9
F4(505-525nm):14
F5(545-565nm):19
F6(580-600nm):20
F7(620-640nm):19
F8(670-690nm):10
Clear:46
NIR:4
F1(405-425nm):1
F2(435-455nm):7
F3(470-490nm):8
F4(505-525nm):14
F5(545-565nm):19
F6(580-600nm):21
F7(620-640nm):19
F8(670-690nm):10
Clear:46
NIR:4
F1(405-425nm):1
F2(435-455nm):7
F3(470-490nm):8
F4(505-525nm):14
F5(545-565nm):19
F6(580-600nm):20
F7(620-640nm):19
F8(670-690nm):10
Clear:46
NIR:4
F1(405-425nm):1
F2(435-455nm):7
F3(470-490nm):9
F4(505-525nm):14
F5(545-565nm):19
F6(580-600nm):21
F7(620-640nm):19
F8(670-690nm):10
Clear:46
NIR:4
F1(405-425nm):1
F2(435-455nm):7
F3(470-490nm):8
F4(505-525nm):14
F5(545-565nm):19
F6(580-600nm):21
F7(620-640nm):19
F8(670-690nm):10
Clear:46
NIR:4
F1(405-425nm):1
F2(435-455nm):7
F3(470-490nm):8
F4(505-525nm):13
F5(545-565nm):19
F6(580-600nm):20
F7(620-640nm):19
F8(670-690nm):10
Clear:46
NIR:4

网友:
继续对下一种黄色测试,图中红色圆圈内的部分,测试,通过结果看,有时候也会出错,我认为对这个颜色区分的不是太好,数据在下边,大家可以评论下。

F1(405-425nm):1
F2(435-455nm):3
F3(470-490nm):3
F4(505-525nm):8
F5(545-565nm):16
F6(580-600nm):20
F7(620-640nm):20
F8(670-690nm):11
Clear:32
NIR:4
F1(405-425nm):1
F2(435-455nm):3
F3(470-490nm):3
F4(505-525nm):8
F5(545-565nm):16
F6(580-600nm):21
F7(620-640nm):20
F8(670-690nm):11
Clear:34
NIR:4
F1(405-425nm):1
F2(435-455nm):3
F3(470-490nm):3
F4(505-525nm):8
F5(545-565nm):17
F6(580-600nm):21
F7(620-640nm):20
F8(670-690nm):11
Clear:34
NIR:4
F1(405-425nm):1
F2(435-455nm):3
F3(470-490nm):4
F4(505-525nm):8
F5(545-565nm):17
F6(580-600nm):22
F7(620-640nm):20
F8(670-690nm):11
Clear:34
NIR:4
F1(405-425nm):1
F2(435-455nm):3
F3(470-490nm):4
F4(505-525nm):8
F5(545-565nm):16
F6(580-600nm):21
F7(620-640nm):20
F8(670-690nm):11
Clear:34
NIR:4
F1(405-425nm):1
F2(435-455nm):3
F3(470-490nm):4
F4(505-525nm):8
F5(545-565nm):17
F6(580-600nm):21
F7(620-640nm):20
F8(670-690nm):11
Clear:34
NIR:4
F1(405-425nm):1
F2(435-455nm):3
F3(470-490nm):3
F4(505-525nm):8
F5(545-565nm):16
F6(580-600nm):21
F7(620-640nm):20
F8(670-690nm):11
Clear:34
NIR:4
F1(405-425nm):1
F2(435-455nm):3
F3(470-490nm):3
F4(505-525nm):8
F5(545-565nm):16
F6(580-600nm):21
F7(620-640nm):20
F8(670-690nm):11
Clear:34
NIR:4
F1(405-425nm):1
F2(435-455nm):3
F3(470-490nm):3
F4(505-525nm):8
F5(545-565nm):16
F6(580-600nm):21
F7(620-640nm):20
F8(670-690nm):11
Clear:35
NIR:4
F1(405-425nm):1
F2(435-455nm):3
F3(470-490nm):3
F4(505-525nm):8
F5(545-565nm):17
F6(580-600nm):21
F7(620-640nm):20
F8(670-690nm):11
Clear:35
NIR:4

网友:
顺便插一句题外话,leonardo这个板子,也不知道是驱动没弄好,还是怎么回事,要么无法下载程序,要么无法通信,重新插拔一下又可以通信了,继续测试

网友:
继续测试,手机摄像头不太好,有色差,

红色的值识别出来是F7,----居然是黄色,,我色盲了?希望其他小伙伴也试试红色哈,记得告诉我一声,咱们对比下

F1(405-425nm):1
F2(435-455nm):3
F3(470-490nm):3
F4(505-525nm):3
F5(545-565nm):5
F6(580-600nm):13
F7(620-640nm):20
F8(670-690nm):12
Clear:26
NIR:4
F1(405-425nm):1
F2(435-455nm):3
F3(470-490nm):2
F4(505-525nm):3
F5(545-565nm):5
F6(580-600nm):13
F7(620-640nm):20
F8(670-690nm):12
Clear:26
NIR:4
F1(405-425nm):1
F2(435-455nm):3
F3(470-490nm):3
F4(505-525nm):3
F5(545-565nm):5
F6(580-600nm):13
F7(620-640nm):20
F8(670-690nm):12
Clear:26
NIR:4
F1(405-425nm):1
F2(435-455nm):3
F3(470-490nm):3
F4(505-525nm):3
F5(545-565nm):5
F6(580-600nm):13
F7(620-640nm):20
F8(670-690nm):12
Clear:26
NIR:4

网友:
下一个蓝色,感觉这个颜色传感器对我买的这个蓝色不太好区分,用数据说话

F1(405-425nm):1
F2(435-455nm):13
F3(470-490nm):13
F4(505-525nm):12
F5(545-565nm):10
F6(580-600nm):7
F7(620-640nm):5
F8(670-690nm):3
Clear:29
NIR:2
F1(405-425nm):1
F2(435-455nm):13
F3(470-490nm):13
F4(505-525nm):12
F5(545-565nm):10
F6(580-600nm):7
F7(620-640nm):5
F8(670-690nm):3
Clear:29
NIR:2
F1(405-425nm):1
F2(435-455nm):13
F3(470-490nm):13
F4(505-525nm):12
F5(545-565nm):10
F6(580-600nm):7
F7(620-640nm):5
F8(670-690nm):3
Clear:30
NIR:2
F1(405-425nm):1
F2(435-455nm):13
F3(470-490nm):13
F4(505-525nm):12
F5(545-565nm):10
F6(580-600nm):7
F7(620-640nm):5
F8(670-690nm):3
Clear:30
NIR:2
F1(405-425nm):1
F2(435-455nm):13
F3(470-490nm):13
F4(505-525nm):12
F5(545-565nm):10
F6(580-600nm):7
F7(620-640nm):5
F8(670-690nm):3
Clear:30
NIR:2

网友:
绿色效果不错

F1(405-425nm):1
F2(435-455nm):4
F3(470-490nm):5
F4(505-525nm):12
F5(545-565nm):14
F6(580-600nm):10
F7(620-640nm):7
F8(670-690nm):4
Clear:25
NIR:2
F1(405-425nm):1
F2(435-455nm):4
F3(470-490nm):5
F4(505-525nm):12
F5(545-565nm):14
F6(580-600nm):10
F7(620-640nm):7
F8(670-690nm):4
Clear:25
NIR:2
F1(405-425nm):1
F2(435-455nm):4
F3(470-490nm):5
F4(505-525nm):12
F5(545-565nm):13
F6(580-600nm):10
F7(620-640nm):6
F8(670-690nm):4
Clear:25
NIR:2
F1(405-425nm):1
F2(435-455nm):4
F3(470-490nm):5
F4(505-525nm):12
F5(545-565nm):14
F6(580-600nm):10
F7(620-640nm):7
F8(670-690nm):3
Clear:25
NIR:2
F1(405-425nm):1
F2(435-455nm):4
F3(470-490nm):5
F4(505-525nm):12
F5(545-565nm):14
F6(580-600nm):10
F7(620-640nm):7
F8(670-690nm):3
Clear:25
NIR:2

网友:
下一个蓝色,貌似还是F5,跟刚才的绿色差不多一个结果

F1(405-425nm):2
F2(435-455nm):16
F3(470-490nm):16
F4(505-525nm):17
F5(545-565nm):19
F6(580-600nm):17
F7(620-640nm):13
F8(670-690nm):7
Clear:47
NIR:4
F1(405-425nm):2
F2(435-455nm):16
F3(470-490nm):16
F4(505-525nm):17
F5(545-565nm):19
F6(580-600nm):16
F7(620-640nm):13
F8(670-690nm):7
Clear:48
NIR:4
F1(405-425nm):2
F2(435-455nm):15
F3(470-490nm):16
F4(505-525nm):17
F5(545-565nm):19
F6(580-600nm):16
F7(620-640nm):13
F8(670-690nm):7
Clear:48
NIR:4
F1(405-425nm):2
F2(435-455nm):16
F3(470-490nm):16
F4(505-525nm):17
F5(545-565nm):20
F6(580-600nm):17
F7(620-640nm):13
F8(670-690nm):7
Clear:49
NIR:4

网友:
最后一个,

F1(405-425nm):1
F2(435-455nm):12
F3(470-490nm):11
F4(505-525nm):10
F5(545-565nm):11
F6(580-600nm):12
F7(620-640nm):15
F8(670-690nm):12
Clear:37
NIR:4
F1(405-425nm):2
F2(435-455nm):12
F3(470-490nm):11
F4(505-525nm):10
F5(545-565nm):11
F6(580-600nm):12
F7(620-640nm):15
F8(670-690nm):12
Clear:37
NIR:4
F1(405-425nm):1
F2(435-455nm):12
F3(470-490nm):11
F4(505-525nm):10
F5(545-565nm):11
F6(580-600nm):12
F7(620-640nm):15
F8(670-690nm):11
Clear:37
NIR:4
F1(405-425nm):1
F2(435-455nm):12
F3(470-490nm):11
F4(505-525nm):9
F5(545-565nm):11
F6(580-600nm):12
F7(620-640nm):15
F8(670-690nm):11
Clear:37
NIR:4
F1(405-425nm):1
F2(435-455nm):12
F3(470-490nm):11
F4(505-525nm):9
F5(545-565nm):10
F6(580-600nm):12
F7(620-640nm):15
F8(670-690nm):11
Clear:37
NIR:4
F1(405-425nm):1
F2(435-455nm):12
F3(470-490nm):11
F4(505-525nm):10
F5(545-565nm):10
F6(580-600nm):12
F7(620-640nm):15
F8(670-690nm):11
Clear:37
NIR:4
F1(405-425nm):1
F2(435-455nm):12
F3(470-490nm):11
F4(505-525nm):10
F5(545-565nm):11
F6(580-600nm):12
F7(620-640nm):15
F8(670-690nm):11
Clear:37
NIR:4

网友:
可能是连续发帖的原因吧,发后边一贴的时候,前边一贴的图也跟上了,总体来说,没我想象的那么好,估计是我选择的颜色不是太合适吧。

网友A:
这个实验非常好呀,测评非常用心!!!点赞!

网友:
下成本了,看着心痒痒的,哈哈,早知道也申请评测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实验非常好呀,测评非常用心!!!点赞!

本想做个垃圾分类,但是,这个效果,不想做了,不知道算不算完成任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想做个垃圾分类,但是,这个效果,不想做了,不知道算不算完成任务

得出什么结论了?

网友B:
@disecool

看这个对照图

网友C:
引用 网友B:
@disecool 看这个对照图

完全看不明白,我现在就是想找完整可用的转RGB的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完全看不明白,我现在就是想找完整可用的转RGB的方法

出来的值不是RGB值,而是一个组数值,那个数值大就是那个颜色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出来的值不是RGB值,而是一个组数值,那个数值大就是那个颜色

我知道F1-F8这8个值,还有一个clear和NIR。只是我想知道如何把这F1-F8这8个值转成RGB,有转换方法或是公式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F1-F8这8个值,还有一个clear和NIR。只是我想知道如何把这F1-F8这8个值转成RGB,有转换方法或是公 ...

The NIR channel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other VIS channels may provide information of surrounding ambient light
conditions, including light source detection.

RGB只有三色,这个已经是8种颜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e NIR channel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other VIS channels may provide information of surrounding ...

感觉咱俩说的不是一个问题一样

传感器会得到10个值,F1-F8这8个值,以及一个clear和NIR

现在是如果把这10个值,转成RGB,通过怎样的公式能实现这种转换

网友:
识别出来的颜色只有红色是一致 的。

距离比较近

受光线影响,特别是阴影。

网友:
后来把led打开,也是一样的,同一张纸,距离不同,反馈回来的值不同,并且会变为另一种颜色

网友:
深蓝的纸,距离近的时候回变为绿色

深蓝
深蓝
深蓝
深蓝
深蓝
绿
深蓝
��蓝
深���
深蓝
深蓝
深蓝
深蓝
绿
纯黄
纯黄
��
绿
纯��
绿
绿
纯黄
绿
纯黄
纯黄
��黄
绿
绿

网友:
橙色很稳定

��

网友:
绿色比较稳定

Green
Green
Green
Green
Green
Green
Green
Green
Green
Green
Green
Green
Green
Gre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