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备地址和CRC校验的几个问题

楼主:
关于设备地址和CRC校验的几个问题

网友A:
CRC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RC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错。

多项式难道不会更麻烦吗?给一个检验位不就可以了吗  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项式难道不会更麻烦吗?给一个检验位不就可以了吗  哥

出了错,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错,即便有错也不用重传,这不香吗?CRC有加速器,几乎不用什么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了错,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错,即便有错也不用重传,这不香吗?CRC有加速器,几乎不用什么时间。

好像CRC也有好多种  CRC8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freebsder 发表于 2021-1-4 21:11 出了错,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错,即便有错也不用重传,这不香吗?CRC ...

找个带CRC的单片机,如果不行,找实现简单的,因为一般你也用不着纠错。。。和校验大部分时候也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