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  帮忙分析下这个超声波接收电路 运放那边是带通滤波吗  中心频率怎么计算?

楼主:
大佬们  帮忙分析下这个超声波接收电路 运放那边是带通滤波吗  中心频率怎么计算?

网友A:
C24C25C29的电容量为10pF?怀疑此电路元件数值有误。

如果元件数值是错误的,电路本身也可能是错误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24C25C29的电容量为10pF?怀疑此电路元件数值有误。 如果元件数值是错误的,电路本身也可能是错误的。 ...

那该怎么修改呢?可以交流下吗 603043423 有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该怎么修改呢?可以交流下吗 603043423 有偿

你这个电路,看着就不像是个放大器,也不是滤波器。

输入信号估计是最左边(R17左端)。但是两个运放并不是放大电路。尤其是U6B,其输入接电源偏置,那还能输出什么?

U6B输出端经C29接的是一个倍压整流电路,整流输出接到了无偏置的三极管Q5基极。那么Q5只有两种状态:要么倍压整流电路输出大到0.7V以上使其导通,要么关断。这块电路,我也看不懂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该怎么修改呢?可以交流下吗 603043423 有偿

【那该怎么修改呢?】

没办法修改,只能推倒重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该怎么修改呢?】 没办法修改,只能推倒重来。

信号是从r17左端进来的 u6a接的也是电源偏置 这个电源偏置只是把输入抬高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信号是从r17左端进来的 u6a接的也是电源偏置 这个电源偏置只是把输入抬高把

u6a是无限带通滤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u6a是无限带通滤波吧?

无限增益

网友C:
呵呵,这个电路还真是一个带通滤波器,不过有点小问题而已。

U6A是一个典型的多路反馈型带通滤波器,具体计算可以参见我写的漫话有源滤波器——带通滤波器篇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567083-1-1.html,对应哪个帖子7楼的第二个电路。但要注意,本帖电路中的Q3是一个共射电路,其输出电阻约等于R16,此电阻与R18串联(C23可视为短路)后是这个滤波器的输入端电阻,即我写的那篇帖子中的R1。

U6B的电路形式与U6A一致,所以也是一个带通滤波器。

两个运放的同相输入端都接1/2电源电压,是为了满足单电源的偏置需求。

此电路的最大问题是C25的容量仅为10pF,那样这个电容的容抗将不可忽略。由于这个容抗的加入,我哪个帖子7楼第二个电路的传递函数中的R1将用此电路中的(R20+1/jwC25)替换,那样这个滤波器的传递函数将从二阶增加到三阶,具体的分析变得更加困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电路,看着就不像是个放大器,也不是滤波器。 输入信号估计是最左边(R17左端)。但是两个运放并 ...

这个是在论坛里看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在论坛里看到的

此图也有问题。

NE5532不是轨到轨运放,输入端不能为电源负端。但图中NE5532使用的是单电源,且U2B同相输入端未加偏置,而是通过R8接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图也有问题。 NE5532不是轨到轨运放,输入端不能为电源负端。但图中NE5532使用的是单电源,且U2B同 ...

人家的np或许是vcc/2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呵呵,这个电路还真是一个带通滤波器,不过有点小问题而已。 U6A是一个典型的多路反馈型带通滤波器,具 ...

我把c24 c19换成了1nf 用您文章的公式计算第一级带通滤波的中心频率 感觉不太对啊  此电路为超声波测距接收电路   带通滤波的中心频率应该是40khz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人家的np或许是vcc/2呢

【人家的np或许是vcc/2呢】

如果NP是偏置电路,那当然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家的np或许是vcc/2呢】 如果NP是偏置电路,那当然没有问题。

好的  谢谢大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把c24 c19换成了1nf 用您文章的公式计算第一级带通滤波的中心频率 感觉不太对啊  此电路为超声波 ...

凭什么说C24C19换成1nF就应该是40kHz?

原图的参数,第一级的中心频率是12.7kHz,Q=0.19。我不知道这个电路的用途是什么,但是根据图中参数得到的结果就是如此。

网友C:
10楼的图,中心频率也是12.7kHz,Q=9.6。这个Q值很符合带通滤波器的要求,中心频率与40kHz正好相差一个pi,是不是设计者的问题,我不知道。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0楼的图,中心频率也是12.7kHz,Q=9.6。这个Q值很符合带通滤波器的要求,中心频率与40kHz正好相差一个pi, ...

12.7khz和9.6这两个参数 你是用上图的公式算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7khz和9.6这两个参数 你是用上图的公式算的吗

这个公式仅针对两个电容取值相同的情况。若两个电容取值不同,应该用前面一个电路提供的公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12.7khz和9.6这两个参数 你是用上图的公式算的吗

可是我用这个公式计算10楼第一级电路中心频率是80khz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