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vel shifter反向电路

楼主:
请大神帮忙看下图中电路应该如何设计

网友A:
频率多少,或者脉冲宽度多少?

要求用分立元器件设计,还是要求使用某种芯片?

网友:
作业题还是工程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频率多少,或者脉冲宽度多少? 要求用分立元器件设计,还是要求使用某种芯片?

脉宽5us 分立元器件设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脉宽5us 分立元器件设计

如果你的系统中有正8V和负10V电源,且正8V和负10V电源与3.3V电源共地,那么应该采用两级共射放大器。最好是前级用NPN管,后级用PNP管,比较方便。由脉冲宽度5us,两管的集电极负载电阻都不能太大,估计不超过2千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系统中有正8V和负10V电源,且正8V和负10V电源与3.3V电源共地,那么应该采用两级共射放大器。最好 ...

电源都是共地的 能否出个简单电路图给我参考一下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都是共地的 能否出个简单电路图给我参考一下 谢谢

【电源都是共地的 能否出个简单电路图给我参考一下】

待我慢慢画出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源都是共地的 能否出个简单电路图给我参考一下 谢谢

图中三极管可以用9012和9013,各电阻可以用1.5千欧到2.2千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中三极管可以用9012和9013,各电阻可以用1.5千欧到2.2千欧。

我问题中input是8/-10,output是3.3/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中三极管可以用9012和9013,各电阻可以用1.5千欧到2.2千欧。

而且用三极管会有压降,实际output应该到不了想要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问题中input是8/-10,output是3.3/0

一楼是两个问题。上面一个是3.3/0-->8/-10,下面一个是8/-10-->3.3/0。8楼图是第一个问题的答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而且用三极管会有压降,实际output应该到不了想要的电压

【而且用三极管会有压降】

那你打算用什么 “没有压降” 的器件?

网友:
直接分压,要带载能力再加个射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