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AM3N2C芯片定时不准确

楼主:
ATMEL SAM3N2C芯片定时不准确,用外部12MHz晶振定时100MS,然后计数60000,有的SAM3N2C到60秒停止工作,有的要65秒,更有的要68秒,同样的程序。同样的电路板,只是不同的SAM3N2C芯片,然后用内部慢时钟分频32768,定时1秒钟,计数60次,仍然会有2-3秒的误差,所以个人觉得ATMEL SAM3N2C这个芯片有缺陷,不知道怎么解决,现在找个售后服务都没有了,建议大家不要买ATMEL的芯片了。

网友:
正常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 1、你检查一下配置 确定肯定使用了外部振荡器,2、使用IO输出波形看看是不是和你预期的频率一致,3、去掉编译器优化,4、检查计数器有没有溢出。

网友:
如果芯片真的是误差那么大,根本用不着等到你来发现,市场上早就人尽皆知了。看其器件手册,精度一项有说明,超出你可以索赔,越是大公司越跑不掉。

假如你真的碰上国际性大公司生产的劣质产品,好好珍惜,发财的机会来了,赶紧找律师去吧。

网友:
ATMEL的没落不是因为芯片质量, 一直感觉ATMEL的芯片比ST的好

网友:
个人觉得吧,应该还是程序或设置问题,我也同样碰到过PIC的计时不准问题,后来检查,还是程序未设置好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