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分电路做的一个仿真,但是输出波形在方波的高低电平转换的时候出现了输出波形失真

楼主:
电路仿真,方波的积分电路,但是输出波形失真,求助为什么

网友:
第二幅图片和第三幅图片,上面一行波形(近似正弦)是第一幅图片中哪一点的波形?

网友:
从第一幅图的电路中,不应该出现这样的正弦波形。如果出现了,那就是该放大电路产生了自激。

网友:
就是自激了。后面带了个电容负载,电阻R2只有1欧姆,几乎没有隔离作用。

网友:
VG1 的方波條件是甚麼? 圖的解析度低看不清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