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运行中DSP突然死机

楼主:
我现在用TI TMS320F28035开发电源项目,接近满载时,DSP有时会死掉,运行指示灯不再闪烁,PWM口也不发波,没有向上位机发送任何故障码。空载或轻载时,就运行正常。感觉重载时,DSP受到了骚扰,有没有人遇到过这种问题,请指教。或者指出应该从哪里下手查找问题,谢谢!

网友:
『接近满载时,DSP有时会死掉,运行指示灯不再闪烁,PWM口也不发波』

这是你的DSP芯片受到电源干扰,程序跑飞了。

网友:
找出干扰路径,是很麻烦的事情。

一般地说,你的DSP芯片供电电源是个值得怀疑的路径。其它路径还有:DSP芯片的各输入端,尤其是中断输入端。

网友A:
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3.3V供电电源要差到什么程序才会导致DSP跑飞呢?示波器上没看到DSP死机时,3.3V电源有很明显的变化呢?我们用外部直流源给DSP供电,也还是会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3.3V供电电源要差到什么程序才会导致DSP跑飞呢?示波器上没看到DSP死机 ...

供电给DSP的电源只要一次较大的尖峰就可能使DSP运行发生错误。发生错误后电源可能很长时间都正常。你的示波器完全可能没有抓住电源上的尖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3.3V供电电源要差到什么程序才会导致DSP跑飞呢?示波器上没看到DSP死机 ...

『我们用外部直流源给DSP供电,也还是会死呢?』

完全有这种可能。外部直流电源为你的DSP供电,DSP仍可能受你的电源(估计是开关电源)通过空间耦合(你的电源与DSP引脚之间存在分布电容)和磁场耦合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首先,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3.3V供电电源要差到什么程序才会导致DSP跑飞呢?示波器上没看到DSP死机 ...

开关电源对控制部分(你的DSP芯片)产生干扰,很常见。尤其是你的开关电源和控制部分机械上是位于同一个金属盒内时。

网友:
跑飞了,上手段。这种干扰找起来就麻烦了。

网友:
主要注意两个部分,一是电源回路,二是时钟部分。电源回路主要靠加强去耦,包括采用适当布置的去耦电容和磁珠电感来抑制电源回路的干扰,PCB的设计也有讲究,尤其是地回路的布置要高度注意。时钟部分则主要靠PCB设计来避免干扰。如果线路中存在IO长线,那也要注意通过IO长线耦合的干扰,对付办法主要靠电容和电感以及钳位旁路等。

网友:
谢谢前辈们的指点,本人入电源行业不久,以后还要向大家多多学习。

网友:
楼主现在遇到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下不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而且我也是28035,请问楼主找出原因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