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CAD这个故障怎么回事儿?

楼主:
箭头处明明就么有什么问题为什么会检查处错误❌

这个均是网络标签和器件引脚

网友:
一个NET,如果不是电源引脚(包括“地”引脚),而联接多个引脚,其中应该有一个输出引脚,但不能有两个输出引脚。否则,该NET上信号从哪里来?

网友A:
当然,有可能该NET由无源元件驱动,例如由一个插座的信号驱动。所以,该软件仅仅是将此列入 “警告”,而不是列入 “错误”。

网友B:
这个软件的网络标签放在总线或导线上,也可以放置引脚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有可能该NET由无源元件驱动,例如由一个插座的信号驱动。所以,该软件仅仅是将此列入 “警告&rd ...

在放了一个座子对应的

网友B:
出错应该是电源端口问题power source

可以添加PWR_FLAG标签

或者修改IC引脚电气类型为Passive来解决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当然,有可能该NET由无源元件驱动,例如由一个插座的信号驱动。所以,该软件仅仅是将此列入 “警告&rd ...

放置的链接一条线  然后重新弄一下即可  但是全局检查又出另一个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出错应该是电源端口问题power source 可以添加PWR_FLAG标签 或者修改IC引脚电气类型为Passive来解决 ...

这个GND对应GND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出错应该是电源端口问题power source 可以添加PWR_FLAG标签 或者修改IC引脚电气类型为Passive来解决 ...

这个没有被驱动    别的引脚也是如此  也没有报错

网友D:
为啥kicad的图看着这么别扭?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为啥kicad的图看着这么别扭?

刚开始用的时候才别扭   一时半会儿还就和AD整左   习惯了AD这个规则结合了CAD和别的

网友:
这个就简单的原理图

网友:
过去之后 SCH还是规则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软件的网络标签放在总线或导线上,也可以放置引脚上

这个链接重新链接之后他就会跑到另一个点

网友:
是不是自动连接到电源网络了,
检查一下这个IC的库元件属性,在kicad中,库元件中设置为隐藏的GND引脚和VCC引脚,会被自动连接到GND和VCC网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放置的链接一条线  然后重新弄一下即可  但是全局检查又出另一个点

『放置的链接一条线  然后重新弄一下即可  但是全局检查又出另一个点』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qwqwqw2088经验丰富,问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置的链接一条线  然后重新弄一下即可  但是全局检查又出另一个点』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

好的  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置的链接一条线  然后重新弄一下即可  但是全局检查又出另一个点』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

哈哈,张老师过讲

kicad去年用这个软件画过几个小板

最近整电脑还没安装

过几天安装一下,可以打开比划比划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刚开始用的时候才别扭   一时半会儿还就和AD整左   习惯了AD这个规则结合了CAD和别 ...

kicad我学了几次没学会,确实如你所说刚开始别扭。

网友:
这个问题解决了   谢谢楼上老师和各位大咖

解决问题为添加   PWR_FL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