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知道 读写卡器的 DLL 怎么写,有相关的资料没有?

楼主:
邀请:@maychang   @chunyang   @damiaa   @huo_hu   @qwqwqw2088   @wsmysyn   @freebsder   @w494143467   参与回复

哪位知道  读写卡器的  DLL 怎么写,有相关的资料没有?

网友:
不知你说的是PC平台编程还是MCU编程?PC平台编程DLL很常用,也很简单,想转行的话,去嚼C/C++程序员手册就是。电子工程师针对芯片的编程无需DLL,尤其是读卡器这样的简单程序。非要借鉴PC平台的编程方法,那也先过了MCU基本编程的熟练关后再说。

网友:
自己写DLL?找ms c++或者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