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模块中的PA和LNA的概念以及作用

楼主:
在蓝牙模块中会看到参数表中的PA/LNA,那么这两个参数是什么意思呢?有什么作用呢?下面就随着云里物里科技一起来看下。

一、PA是什么,以及作用?

PA是Power Amplifier的简称,中文名称为功率放大器,简称“功放”,指在给定失真率条件下,能产生最大功率输出以驱动某一负载的放大器。利用三极管的电流控制作用或场效应管的电压控制作用将电源的功率转换为按照输入信号变化的电流。例如扬声器,功率放大器在整个音响系统中起到了“组织、协调”的枢纽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主宰着整个系统能否提供良好的音质输出。在蓝牙模块中也常见,加个PA能扩大传输距离。

二、LNA是什么,以及作用?

LNA(Low Noise Amplifier),低噪声放大器,用于射频接收电路。因为接收电路中的信噪比通常是很低的,往往信号远小于噪声,通过放大器的时候,信号和噪声一起被放大的话非常不利于后续处理,这就要求放大器能够抑制噪声。LNA可以带来接收灵敏度的提升,即接收能力的提高,无线通信增加距离常见手段。

蓝牙模块中的PA和LNA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作用?

三、总结

PA(功放)主要功能是功率放大,以满足系统要求,最重要的指标就是输出功率大小,其次线性如何等等,一般用在发射机的最后一级。LNA用在接收机由于对噪声要求很严格,所以其bias较低,这样就能实现很小的NF和很高的效率,但同时会导致线性区增益较低,最大输入功率不是很高。PA主要是考虑高的线性区和高增益,其bias很高,这样也会造成PA效率降低。

网友:


网友:
云里雾里

看后记住了PA和LNA

网友A:
分离的LNA有什么器件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分离的LNA有什么器件推荐?

以前我们用过RFX2411N

网友:
好专业,值得深入学习

网友:
传说中的   PA  中继器  就是在不拉线的情况下    用蓝牙  加放大  解决  信号就跑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