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503评测】+开箱及原理图初识

楼主:
  1.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Fig 1 外包装图

Fig 2 开箱第一眼示意图

开发板包装清单如下:

开发板GD32E503V-EVA,数量为1

USB A typeUSB Micro B连接线,数量为2

Fig 3 开发板包装清单示意图

从包装清单上看,两根相同的5VUSB线,可能用于供电和调试连接用。但是心底里还是有疑问:开发板怎么供电,怎么调试连接,怎么搭建开发环境?先对照板子学习下原理图。

      1.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Fig 4 开发板电源供电芯片图

        电源+5V或者信号+U5V从哪里来的?

        1. +5V 只有上图位置
        2. +U5V两处接口,分别来自两个位置:CN100CN2

        Fig 5 +U5V供电接口图

        看来开发板上电需要接CN100或者CN2

        由于调试不需要离线工作,GD32E503VET6(U1)的供电默认选择用AMS1117U2)转换的+3V3供电,同时注意开发板跳线——短接JP012)。

        Fig 6 芯片GD32E503VET6供电接口图

            1.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Fig 7 启动方式接口图

              GD32E503VET6启动方式有两种方式,分别是:BOOT0,和BOOT1PB2)。

              Fig 8 开发板默认启动方式示意图

              从上图丝印总结如下表格:

              Tab  1 开发板启动方式丝印说明列表

              BOOT1

              BOOT0

              MODE

              ANY

              2-3

              USER

              2-3

              1-2

              System

              1-2

              1-2

              SRAM

              但是开发板的跳线是这样的:JP223)、JP323)都短接了,按照上表说明,应该属于“USERMODE,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首先查看GD32E503VET6规格书。详见:https://www.gigadevice.com/zh-hans/microcontroller/gd32e503vet6/

              GD32E503VET6启动方式有三种:

              1. Main flash memory(default)
              2. System memory
              3. On-chip SRAM

              Boot loader 位于系统内部启动内存ROM存储芯片中。一般通过USART0PA9PA10)或者USART1PA2PA3)对Flash存储重新编程。

              本开发板只是应用了USART0,没有开发USART1

              Fig 9 开发板USART0原理图

                  1. 下载附件  保存到相册

                    Fig 10 开发板CN100上电示意图

                    1. CN2上电

                    Fig 11 开发板CN2上电示意图

                    从初步上电的效果来看,开发板的功能是正常的,下面可以进一步测试了。

                        1. 开发板用户信号统计

                    对照原理图,总结了开发板用户信号列表,如下所示:

                    Tab  2 开发板用户信号列表

                    编号

                    信号名称

                    描述

                    接口位置

                    备注

                    ADC012_IN1PA1

                    AD, 0-3.3V,滑动变阻器调节

                    ADC012_IN2PA2

                    ADPin2

                    JP4

                    Pin1JP7pin1直连

                    DAC_OUT0PA4

                    DApin1

                    JP7

                    Pin3.GND

                    DAC_OUT1PA5

                    DApin2

                    JP7

                    Pin3.GND

                    LED1(PC0)

                    LED1,0603

                    LED2(PC2)

                    LED2,0603

                    LED3(PE0)

                    LED3,0603

                    LED4(PE1)

                    LED4,0603

                    扩展

                    外部扩展接口JP8

                    JP8

                    扩展

                    外部扩展接口JP9

                    JP9

                    扩展

                    外部扩展接口JP10

                    JP10

                    扩展

                    外部扩展接口JP11

                    JP11

                    KEY A(PA0)

                    按键,K1-1506SN-01,pin 1(A),上拉3.3V

                    K2

                    Pin4(COM), GND

                    KEY B(PC13)

                    按键,K1-1506SN-01,pin 2(B),上拉3.3V

                    K2

                    Pin4(COM), GND

                    KEY C(PB14)

                    按键,K1-1506SN-01,pin 3(C),上拉3.3V

                    K2

                    Pin4(COM), GND

                    KEY D(PC5)

                    按键,K1-1506SN-01,pin 5(D),上拉3.3V

                    K2

                    Pin4(COM), GND

                    KEY Cet(PC4)

                    按键,K1-1506SN-01,pin 6(Cet),上拉3.3V

                    K2

                    Pin4(COM), GND

                    GD-Link

                    片上集成资源GD-Link

                    CN100

                    I2C0_SCL(PB6)

                    SCL, pin6, I2C, AT24C02C-SSHM-T(U4)

                    I2C0_SCA(PB7)

                    SCA, pin5, I2C, AT24C02C-SSHM-T(U4)

                    I2S_SD(PB15)

                    SDIN,pin1, I2S, CS4344(U10)

                    J3

                    HeadPhone

                    I2S_CK(PB13)

                    SCLK,pin2, I2S, CS4344(U10)

                    J3

                    HeadPhone

                    I2S_WS(PB12)

                    LRCK,pin3, I2S, CS4344(U10)

                    J3

                    HeadPhone

                    I2S_MCK(PC6)

                    MCLK,pin4, I2S, CS4344(U10)

                    J3

                    HeadPhone

                    JTAG

                    JP1

                    BOOT0

                    BOOT0, pin94, GD32E503VET6(U1)

                    JP2,pin2

                    Pin3 GND, pin3 pin2直连

                    BOOT1

                    BOOT1, pin37(PB2), GD32E503VET6(U1)

                    JP3,pin2

                    Pin3 GND, pin3 pin2直连

                    NRST

                    复位按键,K-1102B,上拉3.3V,默认为高,复位时为低电平, pin14, GD32E503VET6(U1)

                    K1

                    VBAT

                    芯片供电,板载电子还是电源芯片供电

                    JP0

                    TFCAD

                    SDIO

                    JP21

                    SPI

                    GD25Q16(U5)

                    JP12

                    Short JP12(1,2) for DAC; Short JP12(3,2) for SPI0;

                    USART0 To USB

                    CH340E(U3)

                    J1

                    CN2

网友:
给老哥点个赞,这讲解非常不错哈,对于小白来说很友好!

网友:
好像图缩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