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灯RGB/PWM调光恒流驱动芯片NU501-1A020/1A030/1A040/1A060的应用线路图

楼主:
定电流恒流IC-1A010 1A018 1A020 1A025 1A030 1A035 1A040 1A045 1A050 1A055 1A060

NU501是一款线性定电流IC,品种为15-300mA,60MA以内每5mA分为一档,具有应用简单,用途宽广,精度高等特点。广受工程师的喜爱,为此在这里我总结了几种不同的应用,与大家分享一下。一起成长进步。

1.芯片特性

1.最简易之线性定电流组件

?  2.固定电流设计,不需要外加电阻设定电流

?? 低输出端电压降,低至0.4V

      3.VDD脚可做PWM调光

      4.支持串并联使用

2.应用电路设计考虑

NU501为线性恒流组件,在应用时需考虑功耗与散热的问题。选用组件电流越高,越须降低NU501的输出端压降,以避免NU501发出高热。降低输出端的方法如下:

 1、在能维持恒流的情况下,尽量降低电源电压。

 2、在能维持恒流的情况下,尽量增加恒流串联回路中LED的数量。

 3、在能维持恒流的情况下,于恒流串联回路中,加上降压电阻,以减少NU501的输出端电压。

  4、在系统电源为24v以上的工作环境中,建议在VDDVN脚位间并联一0.1uF10uF的电容,以增加电流的稳定性

与可靠度。

NU501隔离式应用,需在前级加上一个开关电源,把隔离通过前级来表现出来,NU501只是一个恒流作用。目前的开关电源技术已发展相当成熟,性价比也高,且各种认证,CEUL等都易通过,或大部分厂家都已通过各种认证,因此我们只需拿来就用,省去开发时间,只需把NU501IC放在灯板上即可,路路恒流,高精度。

     LED发光模组应用上也越来越受欢迎,原因是采用NU501之后,无需再使用其它恒流源,

NU501应用于软灯条,硬灯条,单色上应都有很好的表现,是取代传统电阻的最佳选择。

网友:
台湾数能NU501-1AXXX(升级版)全系列恒流IC电流分档

NU501-1A010  (恒流10mA  SOT23-3)

NU501-1A015  (恒流15 mA  SOT23-3)

NU501-1A020  (恒流20 mA   SOT23-3)

NU501-1A025  (恒流25 mA   SOT23-3)

NU501-1A030  (恒流30 mA   SOT23-3)

NU501-1A035   (恒流35 mA  SOT23-3)

NU501-1A040   (恒流40 mA  SOT23-3)

NU501-1A045   (恒流45 mA  SOT23-3)

NU501-1A050   (恒流50 mA  SOT23-3)

NU501-1A055   (恒流55 mA    SOT23-3)

NU501-1A060  (恒流60 mA  SOT23-3) /  (SOT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