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远EC20模块供电问题

楼主:
最近做一个项目用到移远EC20的4G通信模块,供电用的是MP2303,发现网络经常链接不上,于是各种找原因,最后发现,我用的220V转22V适配器、MP2303都有些问题。换了优利德的可变电源和在立创购买的EUP3476DIR1芯片    就可以连接,但是第一次通电不行,必须重启一次之后才行。所以考虑是纹波过大的情况,求大神指导下,怎样在线路不变的情况下,去除纹波。在此先谢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
除电源芯片本身和储能电感的参数外,纹波主要跟采样回路的PCB设计及滤波电路相关,不过楼主遇到的问题可未必像你所理解的那样。

网友:
EC20注网过程峰值功耗会飙到接近20W,很容易把VCC拉下来,造成外部MCU复位。

网友:
感觉电池部分问题的可能性更大

网友:
用示波器监视电源电压,看看通信模块工作时电源电压是否波动,再判断问题是供电纹波问题还是电源负载过重导致电源电压跌落问题。

网友:
钱多就用MIC26601(淘宝比较便宜)完全满足,或则MIC29302WU,最低也要用LM2576S-ADJ,其他的8个脚的IC,选用都要考虑5A以上的才可以,不然就用模块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