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 触点材质 选择问题,求解答

楼主:
继电器的触点 有很多种 比如AgNi、AgSnO2。请问这两种材料哪种好呢?或者是它们应用在不同领域吗?

网友A:
这个主要和你应用的最小电流有关,继电器接点需要电流浸润,有最小电流要求

网友:
其实银氧化镉AgCdO的性能最好,但是因为环保的问题受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主要和你应用的最小电流有关,继电器接点需要电流浸润,有最小电流要求

谢谢 你的解答

网友:
谢谢  你的资料

网友B:
AgSnO2银氧化锡合金是中大功率继电器触头,可用冲击力大的场合

AgNi银镍合金,接通熔焊性能不好,就是接通后长时间有熔断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AgSnO2银氧化锡合金是中大功率继电器触头,可用冲击力大的场合 AgNi银镍合金,接通熔焊性能不好,就是接 ...

明白了 谢谢

网友:
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寻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