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隔离通讯的问题:

楼主:
关于隔离通讯的问题:
1.这个隔离通讯和电平转换是否一个意思?

2.如图是一个IIC的隔离通讯电路,用的是两个高压NMOS,目的是为了更低成本更低功耗,只是这种隔离会不会有不可靠的地方?

------------BQ78350通讯输出如果采用隔离芯片会有3-5mA的自耗电,隔离IC的供电我用放电FET控制脚来控制,当过放保护就切断隔离IC的供电。这样就不会把电芯损坏。但客户不同意在正常情况下有3-5mA电流。所以想将隔离IC改为两个高压的Nmos管。在通讯端口增加5V的TVS管。这样的话自耗电就减小了。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风险
关于隔离通讯的问题:
1.这个隔离通讯和电平转换是否一个意思?

2.如图是一个IIC的隔离通讯电路,用的是两个高压NMOS,目的是为了更低成本更低功耗,只是这种隔离会不会有不可靠的地方?

------------BQ78350通讯输出如果采用隔离芯片会有3-5mA的自耗电,隔离IC的供电我用放电FET控制脚来控制,当过放保护就切断隔离IC的供电。这样就不会把电芯损坏。但客户不同意在正常情况下有3-5mA电流。所以想将隔离IC改为两个高压的Nmos管。在通讯端口增加5V的TVS管。这样的话自耗电就减小了。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风险

BQ78350 隔离通讯

网友:
关于隔离通讯的问题

网友:
看别人用MOS是做电平变换使用,具体能做多少隔离不得而知

网友A:
隔离?隔离不应该是不共级吗?mos能做到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离?隔离不应该是不共级吗?mos能做到这个?

这是BMS里面用的 目的是防止高压烧坏外挂的设备  IIC通讯  BMS本身电压是几十V   而外挂的芯片可能是3.3V

网友:
加个微信吧我们是代理纳芯微隔离芯片,同时我们还代理3peak,芯海\极海MCU,爱浦电源模块,我微信13719034974

网友:
电平转换和隔离通信是两个概念。

电平转换 是为了连接两个不同电平的电路,使他们正常通信。

隔离通信是用光耦和慈偶隔离开来,让他们电器分离,但信号可以传输到对方。

mos管是无法做到电信号隔离的,但可以放大驱动能力。

mos管做电平转换应该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