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A2835

楼主:
运放OPA2835IRUNT在电路中没有达到预期的放大倍率是为什么呢

网友A:
放大器没有达到预期的放大倍数,原因可能有很多。没有详细的信息,没办法说是什么原因导致放大倍数没有达到预期。

网友:
在电路形式、元件参数、信号频率等几个方面去检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放大器没有达到预期的放大倍数,原因可能有很多。没有详细的信息,没办法说是什么原因导致放大倍数没有达到 ...

运放OPA2835IRUNT在电路中的大致接法如下,接信号发生器有放大效果,但是接超声波传感器没有信号输出,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放OPA2835IRUNT在电路中的大致接法如下,接信号发生器有放大效果,但是接超声波传感器没有信号输出,这 ...

应该考虑你的 “超声波传感器” 具有多大直流内阻,运放的偏置电流在此内阻上的压降是否可以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放OPA2835IRUNT在电路中的大致接法如下,接信号发生器有放大效果,但是接超声波传感器没有信号输出,这 ...

『接信号发生器有放大效果,但是接超声波传感器没有信号输出』

信号发生器输出的信号幅度多大?频率多高?“有放大效果” 运放输出幅度多大?

“没有信号输出”,是怎么判断的?是否用示波器测量?示波器是否同时测量传感器输出和运放输出?

运放不可能没有输出,至少运放会输出一个直流电压。如果运放输出直流电压,该直流电压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运放OPA2835IRUNT在电路中的大致接法如下,接信号发生器有放大效果,但是接超声波传感器没有信号输出,这 ...

『接信号发生器有放大效果,但是接超声波传感器没有信号输出』

接信号发生器运放有输出信号,输出信号幅度是否符合『预期』?你的『预期』放大倍率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