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L552ZE测评】+串口打印求助

楼主:
很失落,调了这么久没什么进展,没用过HAL库,没用过CUBEMX和CUBEide,导致现在串口打印还没出的来

希望哪位大神,哥哥,姐姐有时间嫩否帮忙看一下,谢谢了

                                     图1,main函数

                         图2,添加的printf'

                               图3,   串口中断

                    图4,

                          图5,

            图6

图5和图6是串口的初始话,我用的是串口2,对应PD5,PD6引脚,串口没反应,没数据出来,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发送数据正常吗?如果发送数据正常,那应该是接收有问题,中断没打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送数据正常吗?如果发送数据正常,那应该是接收有问题,中断没打开?

发送也不行,我今天再试试,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发送也不行,我今天再试试,谢谢啦

你可以去B站看一看教学视频,串口还是比较简单的,别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去B站看一看教学视频,串口还是比较简单的,别放弃!

好的,谢谢啦,之前都是mdk+标准库,现在刚上手练习cube+hal库确实有点痛苦谢谢

网友C:
cube目录里应该有example

网友D:
建议参考我的测试,只是虚拟串口没有调通,其他串口都比较容易调通的。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153160-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cube目录里应该有example

那个example,我把它copy出来包含的路径就不对了,说实话,真麻烦这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建议参考我的测试,只是虚拟串口没有调通,其他串口都比较容易调通的。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 ...

好,谢谢,我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example,我把它copy出来包含的路径就不对了,说实话,真麻烦这个东西

你参考example的设置,弄懂了自己用cube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