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
大家好!

附图是红外自动感应皂液器的某部分电路,请问下是怎么工作的?工作的频率是多少?请详细说下工作原理(发射和接收),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A:
此电原理图中,『发射』和『接收』两个管子,搞反了吧?三极管Q2,不可能从集电极输入基极输出。Q1也不可能从基极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电原理图中,『发射』和『接收』两个管子,搞反了吧?三极管Q2,不可能从集电极输入基极输出。Q1也不可能 ...

应该是反了

网友B:
电路似乎可以用,单片机输出一个正弦或者其它波形,通过Q2驱动红外发射,红外接收部分是二级放大,Q1,Q3都是CE,至于频率波形看你单片机出来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路似乎可以用,单片机输出一个正弦或者其它波形,通过Q2驱动红外发射,红外接收部分是二级放大,Q1,Q3都 ...

单片机只可能输出高低电平的矩形波。即使单片机经DA输出近似正弦波,经发光管再经放大,波形也无法保持正弦。

再说,『红外自动感应皂液器』无非是判断人手是否伸到皂液滴头下面,判断的是『有』和『无』,没有必要使用正弦波。

网友:
那么,Q2作用是增加单片机 I/O 口输出电流以驱动发光管。Q1Q3作用是二级放大,将光电管输出放大后由单片机判断电平。

网友:
至于发光管是否加上了调制,从图中不得而知。估计是加上了调制,否则干扰光的影响太大。

网友:
好像反了吧!

网友C:
电路工作原理:

MCU输出脉冲串驱动Q2所带红外LED,当有反射物将光线反射到接收光敏管后,光敏管导通(注意,光敏管的极性画反了),于是Q1基极电位上升,进而导通。Q1的导通令Q3基极电位下降直至Q3导通,MCU就得到了一个高电平。

发射要使用脉冲串来对抗环境光干扰,光脉冲串反射到接收电路后,MCU得到了一个频率相同的脉冲串,软件判断该脉冲串符合自己所发的特征即可判明不是干扰,据此驱动MOS管(注意标号也错了)带动电动阀即可,然后定时关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路工作原理: MCU输出脉冲串驱动Q2所带红外LED,当有反射物将光线反射到接收光敏管后,光敏管导通(注 ...

你好!Q1和Q3是组成二级放大驱动电路吗?C1在此电路起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Q1和Q3是组成二级放大驱动电路吗?C1在此电路起什么作用?谢谢

『Q1和Q3是组成二级放大驱动电路吗?』

是。Q1和Q3组成直接耦合二级放大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Q1和Q3是组成二级放大驱动电路吗?C1在此电路起什么作用?谢谢

『C1在此电路起什么作用?』

C1和C2作用相同,都是减少(或者说取消也未尝不可)Q1和Q3组成的放大电路在交流信号频率较高时由于R1和R6带来的的负反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Q1和Q3是组成二级放大驱动电路吗?C1在此电路起什么作用?谢谢

是两级放大电路,不能叫驱动电路。C1和C2的作用是交流负反馈,防止反射信号的强度在临界时导致输出振荡。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两级放大电路,不能叫驱动电路。C1和C2的作用是交流负反馈,防止反射信号的强度在临界时导致输出振荡。 ...

为什么要采用两级放大电路?有什么优点?如果采用单级的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采用两级放大电路?有什么优点?如果采用单级的呢?谢谢

反射光的强度只能使红外光敏管轻微导通,自然对应的输出电平很有限,而MCU的IO要求足够高的逻辑1门限,所以必须放大且要求增益必须够,一级满足不了自然就得用两级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路工作原理: MCU输出脉冲串驱动Q2所带红外LED,当有反射物将光线反射到接收光敏管后,光敏管导通(注 ...

你好!您所提到的脉冲串是指38Khz的脉冲信号吗?如不是,应该怎么理解。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您所提到的脉冲串是指38Khz的脉冲信号吗?如不是,应该怎么理解。谢谢!

那可未必。38kHz是红外遥控的载波频率标准,对于需要兼容标准的设备自然需要采用38kHz的载波频率。如果需要用到标准化器件,比如一体化红外接收头、专门为红外遥控设计的信号放大器等同样需要使用38kHz的载波频率。不过,就楼主帖所及的应用可不是什么必须符合红外载波频率标准的设备,用不用无所谓,甚至从成本控制和抗干扰的角度讲,反而不应该使用38kHz,只要注意避开常见环境中的光闪烁频率(包括红外遥控设备的38kHz信号)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可未必。38kHz是红外遥控的载波频率标准,对于需要兼容标准的设备自然需要采用38kHz的载波频率。如果需 ...

详细的专业解析!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