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DS水质检测

楼主:
诸位看官,请问有谁做过TDS水质检测笔,能否有经验分享一下。

我目前使用51的单片机做了一款TDS水质检测笔。探极端接电阻模拟采集电压信号回来,值都正常的,和别人做的测试到的值都一样。

但是,移到标准水中,我的测试值偏差就会很大,标定后值也还是偏小不少。

求教诸位是否能指点一下。谢谢各位支持。

网友A:
『但是,移到标准水中,我的测试值偏差就会很大,标定后值也还是偏小不少。』

猜测是你的传感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移到标准水中,我的测试值偏差就会很大,标定后值也还是偏小不少。』 猜测是你的传感器有问题。 ...

也怀疑过探针有差异,嫁接到别人的探针上,并无多大改善,还是偏差较大。

同等情况,模拟电阻方式测试,值还是准确。摸不着头脑。

网友B:
测得的参数跟电极、所用的测试电压、频率、后级的输入阻抗等均有关,照这几个方面与标准设备比对吧,最好先把测试条件弄清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测得的参数跟电极、所用的测试电压、频率、后级的输入阻抗等均有关,照这几个方面与标准设备比对吧,最好先 ...

电极参数做过比对,甚至直接用同一组探极对比测试过,都一样。

测试电压,条件一致。频率也是。唯一无法测试的就是输入阻抗匹配的问题。一方面是不好测试,另一方面是因为对比测试直接给电阻测试时是对的。就暂把这点移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极参数做过比对,甚至直接用同一组探极对比测试过,都一样。 测试电压,条件一致。频率也是。唯一无 ...

这里不涉及阻抗匹配问题,而是放大器输入阻抗要求足够高,否则输入信号电平就会下降,并且会影响到测试条件。水质检测涉及的参数变化极其敏感,稍有一点差别,结果就差别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