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2918平均电流型LED降压恒流驱动器

楼主:
AP2918 是一款 PWM 工作模式,内置输入防 反接二极管,续流二极管、内置功率管、外围简单, 适用于 5-80V 输入的高精度降压 LED 恒流驱动芯 片。输出最大功率 10W,最大电流 1A。
 AP2918 可实现两功能切换,通过 MODE 切 换两种功能模式:全亮,半亮。
 AP2918 频率固定在 165Khz 左右,同时内置 抖频电路,可以降低对其他设备的 EMI 干扰。另外 采用平均电流采样模式,可以提高宽输入电压情况 下的电流精度。
 AP2918 带有输出短路保护功能,5V~80V 输 入条件下,短时短路不会损坏电源器件。
 AP2918 还有过温调节电流的功能。当芯片内 部的温度达到140℃左右时,会自动调低输出电流。
内置输入防反接二极管,续流二极管
宽输入电压范围:5V~80V
可设定电流范围:10mA~1000mA
固定工作频率:165KHZ
内置抖频电路,降低对其他设备的 EMI 干扰
平均电流模式采样,恒流精度更高
0-100%占空比控制,无电流节点跳变
输出短路保护
过温保护
功能模式:全亮/半亮
SOP8 封装
电动车,摩托车灯照明
汽车灯照明
手电筒

网友:
上个电路图就明白多了

网友:
AP5174内置 MOS 降压型大功率 LED 恒流驱动器
降压恒流芯片AP5174 外围电路简单_调光无频闪 PWM

概述 特点
AP5174 是一款高效率,稳定可靠  内置 100V 功率管
的高亮度 LED 灯恒流驱动控制芯片,内置
 高精度比较器,固定关断时间控制电路,恒流驱动电路等,特别适合大功率、多个
宽输入电压范围:5V~100V
 高效率:可高达 92%
高亮度 LED 灯串的恒流驱动。
  工作频率:1MHz
AP5174 采用固定关断时间的峰值
  峰值电流采样电压:250mV
电流控制方式,其工作频率可达
1MHz,可使外部电感和滤波电容体积减
小,效率提高,节省 PCB 面积。关断时间    亮度可调:EN 端的 PWM 调光和 DIM
端的线性调光
 关断时间可调
可通过外部电容进行调节,工作频率也可
根据用户要求进行调节。在 EN 端加 PWM
信号,可调节 LED 灯的亮度。
AP5174 通过调节外置电流检测电    内置电流采样前沿消隐电路
应用领域
阻的阻值来设置流过 LED 灯的电流,支持
外加电压线性调光,流过 LED 灯的电流可
从几十毫安到 2.5 安培变化。    平板显示器 LED 背光灯
 自行车灯
 LED 射灯
AP5174 采用 ESOP8 封装,散热片
内置接 SW 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