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波变形

楼主:
我有一个4电极电导率电极,用1khz 2.5V的方波激励在电极分别串2个470k电阻,先发现测得电极上的电压如图为什么正负波形不对称,请问是什么原因呢,我想是因为电导池可能有电容存在所以导致方波变形我用仿真软件仿真出类似的波形变化,请问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使得电极上的电压也是个方波

网友A:
『先发现测得电极上的电压如图为什么正负波形不对称』

一共有四个电极,示波器探头和地线夹测量的是哪两个电极间的电压?

网友:
『用1khz 2.5V的方波激励在电极分别串2个470k电阻』

1kHz方波估计是用信号发生器产生的。信号发生器是单端输出,信号发生器的 “地” 接到何处(经电阻接到哪个电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发现测得电极上的电压如图为什么正负波形不对称』 一共有四个电极,示波器探头和地线夹测量的是哪两 ...

现在是示波器地线夹在4 用探头测1  2 3 都是类似波形

现在我把470K改成1K波就成这样了正半部分的方波不平了负的好了  想不通为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1-1-8 11:48 『先发现测得电极上的电压如图为什么正负波形不对称』 一共有四个电极, ...

『现在是示波器地线夹在4』

3楼的问题,你还没有叙述清楚。

假定信号发生器输出是接到左边470千欧电阻左端和右边470千欧电阻右端。那么你的示波器 “地” 和信号发生器输出 “地” 并不是同一点,而是隔了个470千欧电阻。

不能这样使用示波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是示波器地线夹在4』 3楼的问题,你还没有叙述清楚。 假定信号发生器输出是接到左边470千欧 ...

我现在是右边电阻右端接地和信号发生器共地的 示波器夹子就夹在这个地上 设备用电池供电 ,通过模拟开关产生正负方波激励电极最后通过电极流回电路板的地,4电极右边电阻的地和电路板上的前端器件都是共地的

网友C:
楼主应给出电极结构、示波器的接点,以及说明前端电路是否与示波器共地(注意包括通过大地回路共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是右边电阻右端接地和信号发生器共地的 示波器夹子就夹在这个地上

你在4楼是这样说的:『现在是示波器地线夹在4 用探头测1  2 3 都是类似波形』。

如果示波器探头地线夹夹在右边电阻右端,那就不可能夹到电极4。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在4楼是这样说的:『现在是示波器地线夹在4 用探头测1  2 3 都是类似波形』。 如果示波器探头 ...

不好意思 刚才说错了 是夹在4电极右边的电阻的地上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给出电极结构、示波器的接点,以及说明前端电路是否与示波器共地(注意包括通过大地回路共地)。

示波器夹子就夹在这个地上 设备用电池供电 ,通过模拟开关产生正负方波激励电极最后通过电极流回电路板的地,4电极右边电阻的地和电路板上的前端器件都是共地的 .板子没有接大地

电极是用4个圆形中间带孔的不锈钢垫片做的简易电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 刚才说错了 是夹在4电极右边的电阻的地上的

据你在6楼和10楼的叙述,四个电极不仅与电导池中液体接触,而且与你的电路板上电路有联接。你的电路,别人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 刚才说错了 是夹在4电极右边的电阻的地上的

挺好的示波器,示波器的地线夹也与信号发生器的地线联接。为什么不使用示波器的另一个探头看看信号发生器输出的波形?信号发生器输出的波形与1、2、3、4各电极的波形同时看,更容易发现问题所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 刚才说错了 是夹在4电极右边的电阻的地上的

而且,把电导池中各电极与你的电路板断开,只看各电极(仅与电导池中液体联接)上波形,然后示波器只看电路板各输入端波形,再联接上你的电路板看各电极上波形。三次对比,才容易找到问题根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夹子就夹在这个地上 设备用电池供电 ,通过模拟开关产生正负方波激励电极最后通过电极流回电路板的 ...

那你用示波器的两个通道同时看信号发生器的输出和电极上的波形。

网友B:
3点测得 2电测得
4点测得
1点波形
引用 网友D:
那你用示波器的两个通道同时看信号发生器的输出和电极上的波形。

你好 我现在测得波形如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而且,把电导池中各电极与你的电路板断开,只看各电极(仅与电导池中液体联接)上波形,然后示波器只看电路 ...

你好我现在测了各波形 您觉得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现在测了各波形 您觉得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呢

15楼图,你的电路板是否与各电极联接?

15楼图中最后一幅电原理图,两个电阻是多大阻值?

15楼图中有两组『1、2、3、4』,各点波形,是红色数字那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5楼图,你的电路板是否与各电极联接? 15楼图中最后一幅电原理图,两个电阻是多大阻值? 15楼图中 ...

电路板电流是1电极进4电极出,2-3电极作为电压极接运放,两个阻值为1k得 1234就是红色那组数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电流是1电极进4电极出,2-3电极作为电压极接运放,两个阻值为1k得 1234就是红色那组数字

我在13楼说过:『把电导池中各电极与你的电路板断开,只看各电极(仅与电导池中液体联接)上波形,然后示波器只看电路板各输入端波形,再联接上你的电路板看各电极上波形。三次对比,才容易找到问题根源。』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在13楼说过:『把电导池中各电极与你的电路板断开,只看各电极(仅与电导池中液体联接)上波形,然后示波 ...

我现在断开4电极 发现123电极正负方波完整 但是有偏移且激励得时候正方波幅值为2.5但现在为2.8负方波为-2.2    断开3发现波形出现异常  测得都是2电极处的电压

断开3电极出现相似得波形

断开3电极出现相似得波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maychang 发表于 2021-1-8 16:04 我在13楼说过:『把电导池中各电极与你的电路板断开,只看各电极(仅与电 ...

『我现在断开4电极 发现123电极正负方波完整 但是有偏移且激励得时候正方波幅值为2.5但现在为2.8负方波为-2.2    断开23发现波形出现异常』

很显然,这些波形变形,是你的电路板上元器件造成的。没有你的电路板电原理图甚至电路板图,不好说是什么原因使得波形变形。

网友:
『断开2电极和3电极出现一样得波形』

是哪一点的波形?总要说清楚吧?

网友:
而且,chunyang已经说过,我也说过,那么好的示波器(我都没有用过这么好的示波器),用双踪看波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断开4电极 发现123电极正负方波完整 但是有偏移且激励得时候正方波幅值为2.5但现在为2.8负方波为 ...

但是我用固定电阻分压模拟电导率电极溶液得电阻 发现波形很理想  就是电导率电极就不行了 ,我想的是是不是溶液里有电容导致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我用固定电阻分压模拟电导率电极溶液得电阻 发现波形很理想  就是电导率电极就不行了 ,我想的 ...

『但是我用固定电阻分压模拟电导率电极溶液得电阻 发现波形很理想』

你用的是多大电阻?

『我想的是是不是溶液里有电容导致的。』

各电极浸在溶液中,各电极之间电容恐怕没有你想像的那么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我用固定电阻分压模拟电导率电极溶液得电阻 发现波形很理想』 你用的是多大电阻?   ...

用得是1K得 150R得都试过

网友:
如果怀疑是电极间的电容导致,务必断开你的其它电路,仅接信号源、电阻和电极,然后浸在水中看波形。还可以人为在电极间接入并联的RC电路来模拟,对比二者的波形差别即可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3点测得2电测得 4点测得 1点波形 nyang 发表于 2021-1-8 15:13 那你用示波器的两个通道同时看信 ...

像15楼图片那样,方波的顶部和底部不是水平,而是倾斜下降(也可能是倾斜上升),是因为放大电路(包括简单的分压)频率响应不平直引起的。

顶部和底部倾斜上升,说明放大电路高频响应强于低频响应;顶部和底部倾斜下降,说明放大电路高频响应低于低频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3点测得2电测得 4点测得 1点波形 nyang 发表于 2021-1-8 15:13 那你用示波器的两个通道同时看信 ...

你的电路中没有电感,好像也没有可以产生较大分布电感的地方。所以频率响应不平直,必是电路中含有电容(可能是分布电容)而引起。这一点,只要用方波施加到一个简单的一阶RC低通电路上,用示波器看看该一阶RC低通输出波形就可以知道。调整方波频率,示波器上就可以看到方波顶部倾斜下降的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3点测得2电测得 4点测得 1点波形 nyang 发表于 2021-1-8 15:13 那你用示波器的两个通道同时看信 ...

电容可能位于你的电路板上,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你的电路板上有什么元件。电容也可能位于你的电极和导电溶液之间(想想电解电容的构造)。

所以才一再强调:必须把你的电路板和各电极断开再测量,否则无法知道倒底是什么地方的电路参数使得方波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