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CYCLECOUNTER快速的测量执行时间?

楼主:
Cortex-M3/M4/M7内核中有一个DWT单元(Data Watch and Trace Unit),其中包含了一个时钟周期寄存器,频率跟CPU的时钟相同。IAR EWARM的C-SPY调试系统基于该寄存器实现了一个64位的循环周期计数器CYCLECOUNTER,能够精确的测量程序的执行时间,并且可以与C-SPY宏结合,成为开发人员非常有用的一个工具。

CYCLECOUNTER的显示

在IAR EWARM进入调试后,从View->Register打开寄存器窗口,在窗口的下拉选项中选择“CPU Registers”。与CYCLECOUNTER相关的还有3个寄存器:CCTIMER1, CCTIMER2和CCSTEP。当指令单步执行并停止时,这4个寄存器的值都会更新。CCSTEP是前一次停止到这一次停止中间的时钟周期,CYCLECOUNTER、CCTIMER1和CCTIMER2显示累积的时钟周期。

CYCLECOUNTER和CCTIMER1/CCTIMER2的区别在于,CCTIMER1/CCTIMER2的值可以被用户修改,而CYCLECOUNTER和CCSTEP的值不能被用户修改。测量执行时间的最简单方法之一是使用用户断点读取这些值。

寄存器窗口获取执行时间

当你想要测量源代码中从一点到另一点的执行时间时,你必须记住CYCLECOUNTER的前一个值,并获得新的值,然后通过减去CYCLECOUNTER的值来计算执行时间。

当程序在开始断点处停止时,CCTIMER1的值应该被清除为零。当程序在停止断点处停止时,这个值就是执行时间。C-SPY有两个周期计数器CCTIMER1和CCTIMER2来测量执行周期。

C-SPY宏自动测量

C-SPY有一个宏系统,可以用来使测试过程更有效。这些宏可以使用CYCLECOUNTER和CCTIMER自动测量执行时间。例如,可以实现两个宏函数:“Clear_TIMER1”和“Dump”,分别用于清除CCTIMER1和显示CCTIMER1、CYCLECOUNTER到Debug log窗口。

将这两个宏函数保存到文本文件“cycle.mac”,然后打开IAR EWARM的工程选项设置,从Debugger->Setup选择这个宏文件。

在此之后,在你想要测量执行周期的地方设置两个断点。选择View -> Breakpoints打开Breakpoint窗口。

在Breakpoints窗口中,选择开始断点并右键单击该断点。然后选择[Edit. .],并在Expression输入:Clear_TIMER1()。

选择停止断点并右键单击该断点。然后选择[Edit. .],并在Expression输入:Dump()。

在这些设置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执行了。当开始执行时,消息显示在Debug log窗口中。此外,还可以复制和粘贴输出消息。

欢迎关注“麦克泰技术”

网友A:
学习了!很有参考价值!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很有参考价值!谢谢。

多谢捧场~!

欢迎关注“麦克泰技术”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谢捧场~!

你发的几篇帖子确实很有参考价值,那些功能平时英文说明都读不懂,更不会有人去搞这些偏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发的几篇帖子确实很有参考价值,那些功能平时英文说明都读不懂,更不会有人去搞这些偏门。

多谢支持啦~! 我们也是花心思想写点对使用者有帮助的文章

欢迎关注“麦克泰技术”

网友:
高级呀。点个赞!!!

网友:
要是能连续记录,日志记录就好了。我之前测试就是代码里面添加读取timer值,串口打印来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