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RAM VS DRAM

楼主:
SRAM不需要刷新电路即能保存它内部存储的数据。SRAM具有较高的性能,功耗较小。SRAM主要用于二级高速缓存。它利用晶体管来存储数据。但是SRAM也有它的缺点,集成度较低,相同容量的DRAM内存可以设计为较小的体积,但是SRAM却需要很大的体积。同样面积的硅片可以做出更大容量的DRAM,因此SRAM显得更贵。SRAM的速度快但昂贵,一般用小容量SRAM作为更高速CPU和较低速DRAM 之间的缓存。

SRAM存储原理
SRAM采用双稳态触发器来作存储元件,不存在电容的刷新问题,只要电源正常供电,触发器就能稳定地存储数据,因此称为静态随机存取储存器。其存储单元的每一位都是由双稳触发器和选通门电路组成的;而整个存储器由存储单元组成的阵列和控制电路组成。

SRAM特点
连接使用方便(不需要刷新电路)、工作稳定、存取速度快(约为动态随机存取储存器DRAM的3~5倍)、使用简单;
由于每一位的存储,都用好几个晶体管,因此单片的存储容量不易做得很高,集成度较低且价格较贵;由于价格相对较高,计算机主存用得很少,主要用作高速缓冲存储器(Cache)。

DRAM是一种半导体存储器,主要的作用原理是利用电容内存储电荷的多寡来代表一个二进制bit是1还是0。与SRAM相比的DRAM的优势在于结构简单,每一个bit的数据都只需一个电容跟一个晶体管来处理,相比之下在SRAM存储芯片上一个bit通常需要六个晶体管。因此DRAM拥有非常高的密度,单位体积的容量较高因此成本较低。

DRAM存储原理
DRAM的每一位存储单元采用一个晶体管和小电容来实现。若写入位为“1”,则电容被充电:若写入位为“0”,则电容不被充电。读出时用晶体管来读与之相连的电容的电荷状态。若电容被充电,则该位为“1”;若电容没有被充电,则该位为“O”。

DRAM特点
由于每个存储位仅用一个晶体管和小电容,因此集成度比较高。就单个芯片的存储容量而言,DRAM可以远远超过SRAM;就相同容量的芯片而言,DRAM的价格也大大低于SRAM。这两个优点使DRAM成为计算机内存的主要角色。DRAM的行列地址分时复用控制和需要刷新控制,使得它比SRAM的接口要复杂一些。DRAM的存取速度一般比SRAM要慢。

总结一下:
SRAM成本比较高
DRAM成本较低(1个场效应管加一个电容)
SRAM存取速度比较快
DRAM存取速度较慢(电容充放电时间)
SRAM一般用在高速缓存中
DRAM一般用在内存条里

网友:
静态随机存储器SRAM,非易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