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字电压表设计相关问题

楼主:
除了用继电器,机械开关,如何实现将电压档与电阻档分开呢,保证测电压时候电阻档关断,测电阻时电压档可以不考虑。求助大神解答!!!!急

网友:
R1上端最高电压为100V。你这个电路并不能承受100V电压。

而且,1兆欧电阻对100千欧来说,不可忽略。

网友:
不用机械触点那只能用电子开关,需要使用足够耐压的管子在软件的控制下切换前端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