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堵转检测电路谁可以分享下的?类似门锁和扫地机那种电机堵转检测电路都可以

楼主:
电机堵转检测电路谁可以分享下的?类似门锁和扫地机那种电机堵转检测电路都可以

网友A:
取样电阻把电流转成电压,再用ADC采样就可以了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取样电阻把电流转成电压,再用ADC采样就可以了吧。。。

恩  关键是在MCU的情况下 用纯硬件的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  关键是在MCU的情况下 用纯硬件的方式

不用MCU的话,我觉得可以考虑用两个运放,一个做跟随器隔离缓冲并修整一下信号波形,一个做比较器去做判断。

网友B:
如果是这种专门的马达驱动电路(马达接在了驱动芯片的两个管脚,不是普通的一端接地),检测马达堵转电流,是不是串联一个电阻在回路就可以?然后用MCU ADC的检测电阻的压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这种专门的马达驱动电路(马达接在了驱动芯片的两个管脚,不是普通的一端接地),检测马达堵转电流, ...

如果你的 MCU ADC 是单端输入(绝大多数是如此),那么电流采样电阻两端电压必须经过差分输入单端输出的放大器后,才能够被 MCU ADC 转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的 MCU ADC 是单端输入(绝大多数是如此),那么电流采样电阻两端电压必须经过差分输入单端输出 ...

你好  就是单端供电的    就算加了放大器  依然不能解决正反转堵转的电流啊?要正负电源供电的运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这种专门的马达驱动电路(马达接在了驱动芯片的两个管脚,不是普通的一端接地),检测马达堵转电流, ...

马达驱动芯片出来有OUT1 OUT2 也就是PWM1 PWM2加在了马达两端,马达没有接GND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就是单端供电的    就算加了放大器  依然不能解决正反转堵转的电流啊?要正负 ...

『要正负电源供电的运放了?』

不仅是要正负电源供电,还要加上一个固定偏置,或者使用精密整流电路,以满足 MCU ADC 输入范围要求。

网友B:
这三个电路 哪个可以用?电机的正反转堵转电流也要能检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三个电路 哪个可以用?电机的正反转堵转电流也要能检测出来

没人回复吗 知道的  出来指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