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503评测】 测试屏幕显示字符

楼主:
    原来准备测试在屏幕上显示汉字的,为此准备先建立汉字字符集,于是便从范例中查找到字库文件,字库文件中有8*16和16*24点阵两套ASCII码字库,没有汉字字符集。要建立汉字字符集,首先要了解其字库的结构,经分析,其字库排列是横向低位在前的结构:

    知道了字库的结构后,通过字符软件,很容易生成了汉字字符集:

    经过初步分析,范例中显示字符的函数只能显示8*16点阵和16*24点阵的ASCII码,要显示16*16点阵的汉字,则需要改写显示函数。进一步分析,其显示字符的函数每次仅能显示一个字符,字符串则必须通过循环调用来实现。调用前要先将字库各类、显示方向、前景色和背景色等参数通过一个结构体传递给显示函数(如下图):

    然后通过循环逐个将要显示的字符以及显示位置传递给显示函数,下面是ASCII字符显示的测试效果,汉字显示的函数还在调试过程中:

网友A:
不错不错!这么快就上手修改屏幕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这么快就上手修改屏幕了!

谢谢夸奖!

屏幕可以方便地显示测试过程和结果,有助于测试,因此是首先要了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夸奖! 屏幕可以方便地显示测试过程和结果,有助于测试,因此是首先要了解的。

是啊,还可以打LOG,最近年底公司太忙了,都没太多时间写测评。

网友C:
点阵画出来,应该比较费运算资源。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点阵画出来,应该比较费运算资源。

是的,范例中就是利用点阵在屏幕中“画”出字符来的。我还没有深入分析屏幕驱动的过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的,范例中就是利用点阵在屏幕中“画”出字符来的。我还没有深入分析屏幕驱动的过程。

单片机没有图像处理部件,所以我也很想知道有哪些提高性能的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没有图像处理部件,所以我也很想知道有哪些提高性能的办法。

    目前并未频繁显示字符,所以还看不出显示有迟延或停顿现象,因此效率问题不突出,可以满足测试的需要,待以后再深入了解和优化显示驱动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