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LEO-L552ZE测评】+基于ADC的荧光值读取

楼主:
前面摸清了CUBEMX和HAL库,算是稍微了解了一点,今天进入主题,测试一下我项目中一个荧光板子的adc的读取,因为有了前面的铺垫,配置adc简单多了

                                                   图1

上图中黑色的就是光电传感器模块,读取光度值,因为项目在用,就不放原理图了

                                                  图2

上图就是get ADC值的函数,我用的是PB1

                                         图3

串口打印出adc值

网友A:
ADC的荧光值,这是什么值,还没接触过,应该不是打错字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C的荧光值,这是什么值,还没接触过,应该不是打错字了吧。

光电传感器采集的是光信号,将模拟信号进行AD转换,得到光强

网友B:
日光吗?这个光度值是哪个波长的光?还是白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日光吗?这个光度值是哪个波长的光?还是白光?

目前这个就日光,测不容波长要配合不同的光学设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目前这个就日光,测不容波长要配合不同的光学设计了

可以用来看天亮天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