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一般问题哈 这个变容二极管咋表示了

楼主:
我就贴个图??

网友:
就是画图的时候  比如说 SCH  和PCB?

网友A:
第一次见这种器件

网友B:
PCB封装好说就2个脚

原理图1楼右边图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这种器件

这个主要用了好多次  确实没有哦表示方法  特来请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PCB封装好说就2个脚 原理图1楼右边图就行
  1. 问错了  这个比如说在CAD软件中的仿真是怎么解决的  加电压或者模型
  2. 请教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问错了  这个比如说在CAD软件中的仿真是怎么解决的  加电压或者模型 请教一下

加电压

加上反向直流电压,当加的反向电压大小改变时,变容二极管的结电容容量大小就变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加电压 加上反向直流电压,当加的反向电压大小改变时,变容二极管的结电容容量大小就变化

能示列一下吗    这样不就变成普通的了   还是需要额外加个什么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电压 加上反向直流电压,当加的反向电压大小改变时,变容二极管的结电容容量大小就变化

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示列一下吗    这样不就变成普通的了   还是需要额外加个什么条件

6楼楼主说要仿真

电路仿真一下试试

网友D:
“咋表示”是说元件符号么?那楼主帖右图和9楼图都可以,国内的标准是9楼图。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咋表示”是说元件符号么?那楼主帖右图和9楼图都可以,国内的标准是9楼图。

老师我是想用来表示  咋说明白了  这个封装和SCH图都是清楚地  就是没有找到实物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咋表示”是说元件符号么?那楼主帖右图和9楼图都可以,国内的标准是9楼图。

我是选择一个二极管    自己输参数

比如这个西门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6楼楼主说要仿真 电路仿真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咋表示”是说元件符号么?那楼主帖右图和9楼图都可以,国内的标准是9楼图。

老师就是我回14那个图   是我把参数全部放进去自己建一个 还是说厂商有   然后么有发现  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
看来你是要仿真,那在器件库里搜变容管的型号,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自己建库恐怕不现实。

网友:
看来你是要仿真,那在器件库里搜变容管的型号,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自己建库恐怕不现实。

不知道对不对,已初步找到解决办法
谢谢楼上两位老师

网友:
看来你是要仿真,那在器件库里搜变容管的型号,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自己建库恐怕不现实。

我也是刚搞这个,那个参数有些许还不是特别理解
望指点一二
就那个模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