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503评测】+sdio读tf卡出现超时问题

楼主:
利用GD32E503V的例程,sdio的polling方式读32G 的 tf卡出现超时现象:

sderr = sd_block_read((uint32_t *)buff, (uint64_t)((uint64_t)sector << 9), 512);

sector=0x2000

返回的sderr为0x13 SD_CMD_RESP_TIMEOUT

请问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A:
没有这个板子,没法测试,我猜网方的全程应该是验证过的吧。

你再看看手册的这些参考和你的SD卡有没有不兼容的地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个板子,没法测试,我猜网方的全程应该是验证过的吧。 你再看看手册的这些参考和你的SD卡有没有不 ...

测试了2个tf卡,容量分别为8G和32G。实测是现象相同,我可以正确的获取tf卡的容量,扇区等相关信息,可以读取地址为0的数据内容,但是其它地址,地址为512的整数倍开始地址,反馈信息为超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测试了2个tf卡,容量分别为8G和32G。实测是现象相同,我可以正确的获取tf卡的容量,扇区等相关信息,可以 ...

问题后来解决了吗 用不用联系厂家给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后来解决了吗 用不用联系厂家给你看看?

没有解决,不知道是不是使用问题。

网友:
@nmg 帮忙反馈给兆易看看吧

网友:
具体跟踪了一下,发现是CMD16设置块长度命令返回超时。

网友:
我看st的sdio都有一个命令执行延时的东西,gd32这个有没有类似的功能